硬盘降温-转贴

楼主(2007-08-30):
选择水冷吧?不过还得搭配水泵、水箱、散热排一同使用,价格不太容易接受。
如果选择风扇主动散热又害怕噪音和震动。热管的好处在于其工作时的绝对静音。
这也是该款散热器最突出的卖点。但我们应该明白,热管本身并不能散热,它只
能起到热量的传导作用。而要真正让硬盘的热量得到无保留的散出,还是需要机
箱内部有一整套合理的风道设计。
附件部分,在附件中为用户提供了螺丝、六个减震脚垫和一个接地线。

网友:
安装硬盘后,实拍图

网友:
这个原理是分散热量。关键还是机箱内的通风。
直接裸机箱就得了。。嘿嘿

网友:
现在的机箱大多硬盘都可以放到底部了,而且前面这个位置大多也有风扇安装位置啊
直接在硬盘前安装一个风扇对着硬盘吹多好啊。
而且介绍的这个硬盘热管的价格绝对比一个新机箱要高

网友:
安一个风扇对着硬盘吹,12V的风扇只接5V,噪音不大。
振动的问题也不难解决,风扇离开硬盘一定距离就好了

网友:
值得期待看看 呵呵 八成我又看不了

网友:
怎么都是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A:
其实我觉得一般用户的硬盘是不用采取什么散热措施的,有必要吗?如果用了不好的散热部件,效果好坏不说,众所周知震动是硬盘最怕的,而我们一般使用的时候正常状态下是不会产生硬盘所不能承受的温度的

网友:
果然是好东西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想看 看不到 先顶一下

网友:
还有几分就可以看了
我顶!1

网友:
哈哈 可以看了

网友:
: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顶了   晕死。。。
硬盘降温还真不好弄  加风扇又不行 只能做个散热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得一般用户的硬盘是不用采取什么散热措施的,有必要吗?如果用了不好的散热部件,效果好坏不说,众所周知震动是硬盘最怕的,而我们一般使用的时候正常状态下是不会产生硬盘所不能承受的温度的

我用的日立串口硬盘在连续高强度读写半小时以上,表面就很烫手,特别是夏天。
专门查过这个型号硬盘的规格书,里面说工作温度范围是0~60摄氏度。所以为了延长硬盘寿命,加个风扇很有必要。
只要有微风持续吹过硬盘,其表面温度可以降10度以上。
震动的问题很好解决,只要风扇和硬盘之间不是刚性连接,风扇采用低转速,就能保证风扇传到硬盘的振动幅度远远小于硬盘自己的颤动。

网友:
我用scsi的温度还高些,不过运行正常

网友:
还是看不了

网友:
我还没有权利看这个东西

网友:
看不了 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