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快速的提升这里的会员等级吖`

楼主(2007-08-30):
谁能告诉我  谢谢

网友:
参加讨论,少下载。

网友:
好好学习  认真看帖 认真回帖
不要灌水!灌水你会发现你连论坛都登陆不了~不要说等级提升了~

[基本公告]--[基本规范]--[新手必读]--[会员帮助]

[关于我们]
主板维修基地是由几位主板维修工程师及厂家工程师联合创办的。我们建设这个论坛的目的是推广并普及芯片级维修技术,并为我们已经出版的《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一书提供技术支持.

[论坛建设]
论坛建设靠大家!大家为了共同的爱好,走到了这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完善的技术交流平台,创造良好的技术交流环境。建立我们主板维修爱好者的一方净土!对于某些恶意灌水取得积分或者是恶意捣乱的会员,我们绝不手软,一律删除,严重者封IP!
论坛的基本规范就是:
[发表帖子及帮助别人解答问题获得积分,然后下载自己需要的资料,得到别人的帮助]         这里是个公平的环境,请大家务必树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概念!我们强烈鄙视一味的获取却不付出的做法。

[感谢]
论坛汇聚了一批维修经验丰富的会员,热心为大家解答问题,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版块版主是自愿为大家提供服务的,大部分都是经验丰富的维修人员,或者说是维修前辈,请大家尊重他们的劳动,不要滥发贴,在此也对他们说声谢谢!

[如何发贴]
    1.如果是求助贴,请务必要写明故障现象,以及型号。写得越详细,大家就越能帮你分析得透彻,以免走了弯路,浪费大家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诸如“我的主板不亮了,为什么?”,“我的主板跑C1,怎么修?”这种没有营养的问题,没有人愿意去回答。请尽可能的描述清楚故障现象及你所做的处理过程。
    如果你的主板不亮了,请先使用替换法,排除CPU,内存,显卡,电源等周边设备的问题。以确定故障是否出在主板上。
    如果主板跑某个特定代码,如C1,D3等等,请先说明BIOS为何种类型,一般常见的有三种,AWARD,AMI,PHONIEX。因为这三个公司的BIOS返回代码的定义不是一样的,所以要区分对待。另外,在当机的代码之前跑过什么代码,也要写清楚,比如在75当。请一并说明之前的代码,C1-05-0D-0A等等。尤其是在当机代码前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代码。这样可以方便进行分析。
    2.如果是发资料下载类的贴子,请写明所提供下载的资料的类别及名称。
    3.不要重复发贴,一个问题,在一个区内提出就可以,如果重复提出,一律删除,情节严重者扣除积分或删除ID。恶意灌水的也是一样,绝不宽限,删除没商量。
    4.发帖时请注意版块区域,自觉发贴,减少版主劳动量,使我们的版主有更大的精力去解答技术问题。

[如何回贴]
    尽量不要发“好”“谢谢”“顶”等没有意义的贴子,不要为了单纯的积分及回贴数来回贴,以免对别人看贴造成不便,这样的贴子,一般我们都是会删除的。如果想灌水,论坛提供了相应的灌水区。

[如何下载、上传资料]
      为避免新手注册后即下载资料,然后变成乞丐,无法浏览部分帖子。我们设置了“新手上路”级别的会员不可下载资料。积分满20分后,升级成初级会员。即可下载维修讨论区的所有资料,此版块的所有资料下载均不需要使用积分,其他区下载每个资料,将扣除积分五分。
      上传权限对中级及以上会员开放。对新手上路及初级会员不开放上传权限。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是我们论坛的宗旨,希望大家努力多多活跃论坛气氛,通过多发帖,发好贴,来提高自己的积分,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料。
      不要太心急,仔细的阅读论坛里的帖子,你自然就可以提出有一些有营养的问题,并参与讨论,届时积分对你来说就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如果为了这开始的20分,而去拼命的灌水,结果只有一个。封号。删除ID。

[积分设置]
发表主题获得积分5分,回复获得积分2分,上传资料获得积分10分。下载资料扣5分(维修讨论版块不扣分)。帖子被加为精华,获得20分。

[如何获得自己想要的文章、资料]
          论坛已经成功运作了多半年的时间,积累了很多对大家维修有用的资料及帖子,为方便大家查找论坛帖子及资料,特向中级以上会员开启了全文搜索功能,请大家点击最上面一行导航菜单中的“搜索”菜单使用。原来QIHOO(奇虎)搜索功能关闭。(因为它太垃圾^_^)
特别提示:论坛使用的为MYSQL数据库,由于本身MYSQL不支持中文全文搜索功能,所以要使用这个功能,会浪费大量的服务器资源,所以我们没有对中级以下会员开放此功能,在此也请大家节约服务器资源,不要做无关的搜索,谢谢!

[学习方法]
    很多会员来到坛子后,转而把更多的目光转向了资料下载,为此而不断的发帖灌水,增加了我们的劳动量(因为灌水帖影响别人阅读,一定要删),而且自己还做无用功,试想,网上的资料一大把的,如果单靠看资料就可以学会维修,我们就没有必要开设网站来进行讨论了。资料是要看,也需要下载,但是,更建议大家有时间多看看各种讨论帖及专题帖,然后结合资料,循序渐进。这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盲目的下载资料和参与讨论都是不可取的,希望大家掌握好两者之间的平衡。

网友:
刻意的追求等级,而去疯狂发无用贴灌水,下场只有一个,删除ID

网友:
多发贴咯....不要下载那么快咯

网友:
有共享精神,懂得分享快乐,快乐分享,你就发现自己的等级在不觉间提高了。

网友:
还有少干 欺男霸女 的事

网友:
有共享精神,懂得分享快乐,快乐分享,你就发现自己的等级在不觉间提高了。

至少图也得让新手看看吧?附件不能下载就算了,图就不要隐藏了

网友:
图是以附件形式存在的,这我们也没有办法,属于论坛程序的事情,关于这方面,你可以向动网公司提相关意见,我们没有方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