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主板不能保存BIOS是哪里故障

楼主(2007-08-30):
我机器只要一拨掉电源,BIOS就会丢失,
不拨电源,就不会.
电池也换过.
掉电

网友:
查查谐振电容,

网友:
检查CMOS电池及其相关电路。

网友:
是否短路!
你去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4494

网友:
晶振或诣振电容问题!!

网友:
CMOS供电电路,包括晶振和谐振是。

网友:
CMOS电路漏电
重点考虑谐振电容
二极管
南桥
I/O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短接了CMOS的跳线

网友:
最简单的,有些跳线用久了就不行了换过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2007-10-06):
我的主板也有这问题 好像挺难啊.....

网友:
CMOS电路漏电
重点考虑谐振电容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是换了电池和电池座还有二个二级管/同时也换了谐振电容。这样的话。大多会好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吧,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