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故障

楼主(2007-08-30):
我一直不明白继电器吸合。为什么不跟CPU有关。谁能帮我讲一下,继电器的原理,还有他一般出现的故障呢?谢谢大家。

网友:
继电器的吸合应该与CPU有关系,或者说继电器的吸合与断开是CPU控制的。继电器的原理建议你看一下初中的物理教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师傅说,你不要一听到继电器叫就查CPU和他没有关系的。你找其它的地方是不是短路啦,还是保护啦,是不是这样子的呀

网友:
这话也不算错呀,继电器叫,不一定就是CPU本身呀。你能听到继电器叫也说明CPU已经工作了,是CPU发现了别的地方有问题,进入了保护。然后又开始下一个环节的工作,所以继电器就在吸合断开之间反复呀。

网友:
谢谢大哥,一句惊醒梦中人

网友:
继电器本来就是由CPU控制的,CPU正常工作它会有吸放动作。表明CPU正常工作,但是继电器没有动作又不一定就是CPU故障。比如CPU供电没有等等

网友:
是呀,现在我也是对CPU的工作很不了解,很迷惘呀

网友:
继电器本来就是由CPU控制的,CPU正常工作它会有吸放动作。表明CPU正常工作,但是继电器没有动作又不一定就是CPU故障。比如CPU供电没有等等

欣雪 -20 还是复制别人的原话,你自己没有见解就 ...
饭吵蛋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