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0 硬盘是不是经常烧电路板

楼主(2007-08-30):
手头有一只WD800的硬盘,电路板烧坏了 是一个SMOOTH L6283 芯片烧坏
我听朋友说这款硬盘有这个通病,经常烧这个芯片,换了新的芯片也会继续烧.....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关的问题!
芯片

网友:
硬盘驱动芯片负荷较重,不仅是你说的硬盘,其他的硬盘也一样是比较容易损坏的元件。

网友:
这种盘烧板的太多了~

网友:
电源用好点的要好些!!

网友:
WD黑盘的1292电板,很容易烧

网友:
是的,同意楼上的建议,而且一烧会烧一大片的

网友:
我看就一个芯片烧了,是一个l6283的芯片。这个芯片在淘宝上看到卖9块一只,不过人家说不包好`叫我多买几只!

网友:
那你就买保好的!

网友:
一般就是换板了。换个芯片还是容易烧的。

网友:
是,这个型号最容易烧板,前几天无任何诱因就烧了一块。

网友:
如果你不会写黑盘的BIOS的话,换板的时候就把跳线接口下方的八脚BIOS换一下~!

网友:
刚修了8片,不光是烧驱动芯片,一烧就烧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