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CS P4800-M7 REV 3.1 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7-08-30):
求助  ECS P4800-M7 REV 3.1 主板不能触发 怎么回事????   开关针电压只有 0.26V     我从紫5V飞了根线过去  还是不能触发  .  但是 把 镊子长期短接开关针就能触发   拿下镊子来又不行了  但是 用镊子短接开关针数秒 镊子就巨热  怎么回事??? 这块主板还有没有救???     其他电压正常

网友:
:'(

夜雨十三 -20 纯表情~新手请看版规和新手区帖子~

网友:
沿触发针查线路,看是什么造成低电压的。元件开路、虚焊、短路、漏电等因素。

网友:
CPU没有核心供电LZ是不是要从3.3经二极管压降给它个核心供电啊?
排针没有供电就查线路啊!

网友:
换下开机门电路,测下发个图上来

网友:
镊子发热应该是LZ引5VSB到排针处引起的,说不定已经烧坏了一些东东了
由排针开始追线吧
先看看是不是到IO

网友:
为什么要飞线过去,按板上的线路,应该不是直通的吧?你这样飞的依据是??????

网友:
排针的线路上应该有短路现象了,查一下线路,另外看一下I/O脚位上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I/O的坏可能性较多,还有一点疑问,“用镊子短接开关针数秒 镊子就巨热”都这样了ATX电源的保护电路该起作用了吧,可能电源也不好

网友:
有点不太明白 咨询一下  LS

排针电压低  先测下对地阻值看看短路不 然后跑下线路 看看有没有元件损坏

但是 有资料上说 VIA  SIS 主板大部分 开机时不用IO协调的啊   说只要排针电压 及SB电压及工作条件正常 就可以初步断定 为SB不良啊

网友:
你看看你的IO是什么型号
如果是8705的
那IO就多半没有参与开机

网友:
不触发,,找线路吧,,,

网友:
电压低就要查为什么电压低啊
追线路看看
这么轻易的就飞线做什么呢?

网友:
最好把开关电压线路跑出来修好在说了!
发热有时候烧不坏元气件我以前做过实验!

网友:
开关针有了 3.3V 了 .郁闷的要死 我今天又仔细看了这块板子.我把开关针搞错了  . 我给本来就没有电压的线飞了跟5V 过去 . 导致开关针边一些东西冒烟了. 但是现在有3.3V 我沿着跑 过2个电阻还有 3.3V 到一个贴片电容那里没有了.成0V 了我把电容拿下来了 开关针没有 3.3V 了怎么回\事??贴片电容 怎么焊上去????????????????

网友:
SIS和VIA芯片组的南桥一般都是由开关针通过门电路间接或直接到南桥开机,和I/O没有关系,就算把I/O拿掉了照样能开机,由开关到南桥的元件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