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U盘量产修复工具/SD卡/启动工具/电路图下载全收集

楼主(2007-08-30):
建议大家把本帖加入收藏夹,以备查阅.
先用ChipGenius检测出主控,再下载相应的量产工具.
技巧:按Ctrl+F快捷键,再输入主控芯片型号数字进行查找.
本帖已经帮助了千千万万的朋友修好了他们的U盘,希望也能帮到你!
注意:本站不支持下载工具,请直接用浏览器右键另存为下载附件
什么是U盘量产工具?量产基本知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5230
总结几点优盘量产前的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9204
2010年之后的U盘量产修复工具/SD卡/启动工具/电路图下载全收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8892
----------------------------------------------------------------------------------------
慧荣SMI方案
SM321/SM325/SM3251/3252优盘量产工具SM32x_I1126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40913
SM3253/3254/3255量产工具I111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4377
SMI量产工具_SM32x_I0723_for SM3253&SM3254AC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3289
慧榮SM3211BC1_I1020_P_091026量產工具(2009.10.26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9044
最新 SMI SM3251/SM3252/SM3252BB 量產工具 I102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6597
SM3255量产工具,SM3255_I1016 V2.02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33578
慧荣SM3255_I0918最新量产程序 V2.0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3511
最新 SMI SM3251/SM3252 量產工具 I0910 20090910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33048
SM3251/SM3252QBB TSB 43nm D2 Flash专用量产工具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44710
慧荣SM3252/SM3251量产工具I0626汉化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634
SM321/SM324/SM325/SM3252优盘量产工具SM32x_I041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8286&fpage=2
SM325x-BA TSB 43nm D2 Flash专用量产工具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28645
SM32X_I0112量产软件(2009年第一版数码之家首发)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3204
慧荣SM32X_I0112量产软件   汉化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3384
SM32X_H1226量产软件(2008年最后一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8998
SM32X_H1226量产软件 V1.17.44 V3 12/18 汉化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4343
慧荣SM32x主控最新量产工具V1.17.42  H1029 (20081101发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5117
SM324BC+K9WAG08U1M SLC FLASH专用版量产工具(20081022发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0187
SM3251_321CC_DG_针对黑片的最新量产工具V1.17.40 (20081008发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9116
SM32X量产工具H0828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7092
慧荣SM32x主控最新量产工具V1.17.38 H082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1044
SM32X量产工具H0328汉化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0538
SM32X量产工具H0229(V1.17.20汉化版,纯手工录入汉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7371
SMI SM32x H20080109量产修复工具 简体中文汉化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7223
2008年首版SMI H0109量产工具及FLASH支持列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7218
SM32x量产工具G20071219汉化版-每个字都是手工输入的,望支持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53
SM32x量产工具G1219汉化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53.html
SM321&SM323 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适用朗科U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970
SMI32X主控U盘量产修复程序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811
SM321最新版本1.7量产工具(支持多种芯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377
最新惠荣SMI SM223 CF卡量产工具,支持SSD固态硬盘量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025
群联Phison方案
群联PS2251-xx最新量产工具MPALL 2.01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2415
Phision PS2250/UP19 V1.04[20091119]量产工具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51476
PHISON MP2239 v1.04.00(PS2239量产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7107
群联PS2233主控方案量产工具V1.11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06579
UP15/PS2237主控量产工具 v1.0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3311
群联Phison UP10~UP14 u盘量产工具V1.08官方版本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1102#0
群联助手v1.00(U盘自动化量产工具箱,包括V1.96/V1.03/V1.0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4963
群联Phison UP10 UP12 UP13 UP14 u盘量产工具V1.06官方版本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8107
Phison PS2233(UP16)量产工具 v1.03 破解版 支持自定义VID PID【仅发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5779
PS2233(UP16)量产工具V1.03数码之家首发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1127
PS2232(UP13/UP14) MP TOOL V1.05.00新鲜版(目前最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0779&fpage=3
群联UP13/14(PS2232)最新量产工具放出(版本号奇怪,为1.0.20.3,不是1.96往后排)!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0541
Phison UP13/UP14/UP12(PS2231/PS2232)量产工具V1.9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1113
PHISON  UP12(PS2231) &UP10(PS2136)量产工具V1.8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398.html
群联phison 2143-2134系列U盘量产格式化修复程序下载V1.2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806
群联phison UP8-R 主控U盘量产格式化工具下载V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800
PHISON UP8-Y 专用量产工具V1.6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943.html
群联UP10(PS2136)、UP11低格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33
phison UP10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1.78,感谢zhby9462提供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984
群联Phison最新版量产工具V1.81 适用于PS2136(UP10)等主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046
群联Phison UP12 (PS2231)量产修复工具V1.8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925.html
PNY U盘修复工具Pretest v1.11(群联)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858
群联Phison UP10低格工具 1.30.0.0版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52.html
群联Phison UP14(PS2232)主控u盘加密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0599
群联Phsion  UP10 ~14(PS2232)u盘主控最新加密工具V2.64中文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7281

 会员14921232元2023-4-1 14:02

网友(2010-12-18):
联盛(联阳)USBest(ITE)方案
UT165最新版量产工具 1.65.27.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8286
UT165最新版量产工具 V1.65.27.0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45910
联阳IT1167量产工具V1.67.5.0(数码之家首发)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44166
UT165最新版量产工具 V1.65.27.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5910
UT165最新版量产工具V1.65.26.0  简体中文版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37727
UT165最新版量产工具V1.65.25.0  简体中文版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36767
UT165最新版量产工具V1.65.23.0  简体中文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6834
UT165(联盛)最新量产工具1.65.22.0  简体中文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5399
UT165最新版本量产工具V1.65.20.0 及A1B Flash Support List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1948
UT165 MP Tool Release Note-V1.65.19.00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05079
ITE IT1162主控量产修复工具V1.62.4.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959&page=e&#a
联盛UT165主控优盘量产工具V1.65.18.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0001
UT165-V1.65.17.3量产软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3103
USBest 量产修复工具 UT165最新版本1.65.15.0 (UT165_MP tool 1.65.15.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9014
UT165_MP tool 1.65.14.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1370
广告U盘:最新联盛USBest方案UT169量产工具v2.1.1.0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9033#0
USBest UT190量产工具下载v1.90.8.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5724
USBEST UT190 量产工具下载 V1.90.0.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0761
USBEST UT165 MPtool Ver13.7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7313
UT165最新版本1.65.13.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0749&fpage=2
UT165新版本量产工具V1.65.1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0121
UT162量产工具(数码之家首发版本)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8432
UT163的最新版本量产软件3.9.35.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0895
USBEST UT163 量產工具 3.9.3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0751
USBEST UT163 量產工具 3.9.31.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9529
UT165量产修复工具V1.65.11.10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5902
UT163量产工具V3.9.29.0(2008041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0994
UT165_1.65.10.0 MP TOOL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7876&fpage=2
UT165量产修复工具V1.65.6.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57.html
UT163量产修复工具V3.9.12.0(20080112发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663
UT163 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USBest(MP tool)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239
Ut163方案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3.0.1.1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505
ut163主控量产修复工具V3.9.3.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766
ut163主控量产修复工具V3.9.8.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225
Ut161方案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1.3.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30
UT161最新的量产工具V20213(绝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600.html
UT163量产工具v3.9.8.0初步汉化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82.html
UT163主控U盘超级格式化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433.html
指纹U盘UT169 AP1-V1.3.2.12量产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8645
擎泰Skymedi方案
SK6211BB_PDT_20090805(数码之家首发)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3938
SK6211_PDT_20090709_BA发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0486
擎泰SK6211BA量产工具20090227版(MyDigit首發)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7827
SK6211BA MPtool擎泰量产工具(2009年最新官方中文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0632#0
SK6211BA MP Tool(2008年终极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4054
SK6211BA量产工具20080917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7091
SK6281量产工具20080409版(20080519发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6489
SK6211BA MP Tool 20080430(20080516 issue)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6263
SK6211BA量产修复工具20080402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0539
SK6281量产修复软件20080123(2008年期待已久的首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53.html
SK6211量产修复软件20080125(2008年首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76.html
SKY6201 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17
SK6281量产工具[20071019]版(适合于正品kingston等U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229
SK6281量产修复工具(增加自动识别FLASH功能)[2007101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788
SK6281量产修复工具(自动识别FLASH)[2007121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890.html
skymedi量产修复工具-适合kingston data traveler DT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286
擎泰SK6211主控量产修复工具20071207版(20080105发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838.html
skymedi 6201的winxp下的量产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687

网友:
安国(群胜)Alcor方案
安国最新量产工具AlcorMP(09122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6101
安国最新量产工具AlcorMP(091229.0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7935
安国最新AlcorMP(091202)量产软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1144
安国AlcorMP(091029) 好像目前是最新版本哦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1031
安国 ver 2.03.04版本软件 适合安国FC8308 FC8406升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3494
安国 ver 2.02.00版本软件 适合安国FC8308 FC8406升级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31904
安国FC8406新版量产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154
安国主控量产工具 AlcorMP  (090925)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28671
抢先发布 安国 FC-V1.29版本软件 适合安国FC8308 FC8406升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8021
安国最新量产工具AlcorMP(0908170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4803
AlcorMP(090721)工厂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197
AlcorMP(090615)工厂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194
安国FC8308方案量产工具V1.230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9085
和大家一起分享 安国FC8308 最新V1.19版量产软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004
AlcorMP 090515.0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5988
AU6983最新的量产工具,支持34NM,修正版(2009040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563
安国最新量产工具AlcorMP(09022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6694
安国ALCOR,AU698X系列量产程序,2009-01-09版本,支持ISO文件量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1272
安国au6981/6982/6983量产工具+电路图 NEW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0251
目前最新,安国AlcorMP量产工具 2008年12月8日最新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5852
安国698X最新量产工具AlcorMP(08120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8812
安国2008年11月5日新版量产工具-AlcorMP(08110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2875#0
安国量产工具 AlcorMP(2008101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8980
安国最新量产软件AlcorMP(08092401) 08年9月24号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6068#0
安国AU6981/AU6983/AU6986最新量产工具2008082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1823
安国AU698X最新量产软件V080801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8340
AlcorMP(080723)_698x MP Tool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6318
AU6983/AU6986量产工具( V08051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2472
AU6983/AU6986量产工具( V08042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5258
安国AU6983量产修复工具 Ver2008041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4906#0
安国量产工具中英繁三语AlcorMP(08.02.28)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60
AU6981、6982、6983 量产修复工具v6.21 [2007122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724.html
安国Alcor AU6981/6982/6983量产工具V6.19 目前最新版 12月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612
Alcor安国最新量产修复工具V6.18,内附详细说明书,20071006发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328
ALCOR安国AU6981/6982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6.1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829
安国(ALCOR)AU6980/6981主控U盘量产工具下载V6.1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638
【共享】安国Au6980的量产工具下载V6.1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129
AU6980/1/2 v6.15.04绿色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93
alcor 安国(AU6980/6981方案)量产工具v6.18 最新版本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748
ALCOR安国AU6980量产修复工具v.2.1.2.0(许多朋友在找的版本)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837
安国(ALCOR)AU9386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1.0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183
安国(ALCOR)AU9386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V1.1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253
安国AU9385方案U盘修复量产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60
安国AU9382量产修复程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124
AU9380工厂专用量产修复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359
Alcor AU9381量产修复工具V1.1.0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429
AU9384量产修复工具~(中文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836
U盘AU6386方案修复工具WIN98系统用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797
安国SD卡量产工具---MP_v1.0.4.6(08073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8011
鑫创3S方案
SSS6690_MP_V4023量产软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7651
SSS6677_MP_V3.019量产软件,2009/06/09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541
鑫创原厂SSS6690量产工具 V5.01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6693
SSS6690_MP_V4.022量产软件 20090818更新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25590
SSS6690_MP_V4.018量产软件 20090605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191
SSS6690最新量产工具下载 v4.01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5259
TC58NC6686G1F量产工具MPTOOL v2.150,目前最新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39637
台湾正宗原版SSS量产工具3S_USB_OnCardSorting_V1.01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975
3S6677_MP_V3.017量产软件,2009/04/30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561
3S6677_MP_V3.015量产软件,2009/04/09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7396
3S_USB_MP_V3.014 量产工具 2009年04月03日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6319
SSS6690_MP_V4.010量产软件 2009/05/05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560
有关SSS6690量产工具(附量产工具V4.00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9383
SSS6690量产工具下载 v4.00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7568
SSS6677量产工具3S_USB_MP_V3.013 2009/2/22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5338#0
3S-6677量产工具3S_USB_MP_V3010 2009/2/2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1245
3S_USB_MP_V3009 量产工具 2009年01月05日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5735
3S 6677D5 最新量产工具Ver 3.00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9631
SSS6677量产程式下载V3.006[20081201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7881
SSS6677量产程式下载V3.005[20081125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6593
鑫创科技3S量产工具V3.002及加密盘/安全擦除/注册表清除工具(2008.11.18发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5208
SSS6677开卡工具V2103版本,台湾鑫创大陆总代理镇深科技提供版本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9927
鑫创3S最新量产开卡工具MP-V210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7212
鑫创3S量产工具U3S_MP_v2.09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585
鑫创sss量产工具U3S_MP_V2.0.9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2848#0
SSS6677BX_V2.905量产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948
SSS6677量产工具V2.09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577
新版SSS6677量产修复工具V2.09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5939
SSS6677BX_V2.087量产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8153
SSS6677 B5最新量产修复工具中文汉化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1410
台湾U盘方案SSS 6677 B5,最新量产工具,支持Intel 8GB芯片,速度超快!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7458
sss6677 U盘主控黑片开卡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2023&fpage=2
SSS 6666B1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V1.5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680
难找的SSS 6633B2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093

网友:
芯邦Chipsbank方案
CBM2093最新量产工具V3.3.9.1-09112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0191
芯邦V88最新升级量产工具2009年11月9日 可过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1148
芯邦V88最新升级量产工具2009年11月6日 可过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168
芯邦 CBM2093 量产工具Chipbanks UMPTool V3.3.7.4 (0902) 20090902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33050
芯邦CBM2093量产工具UMPTool V3.3.6.9_091018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32201
CBM2092量产软件CBM2092 UMPTool V2.0.01_09080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4804
最新版SD卡 芯邦CBM3082方案生产修复工具v2.1.2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220
芯邦CBM2093量产工具 CBM2093 UMPToolV3.3.5.0[070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6649
CBM2093 UMPTool V3.3.4.0_2009062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6755
芯邦CBM2093量产工具 CBM2093 UMPTool V3.3.3.7[061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1806
芯邦v88量产工具 V88.3.8 09/06/22更新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41227
芯邦CBM2093量产工具 V3.3.2.8 [2009060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401
芯邦CBM2093主控正式版量产工具V3.3.2.2 +电路图操作手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6261
芯邦方案最新量产工具UMPTool V2.0.0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5778#0
芯邦v88量产工具V88.2.7_F_[2009062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2435
芯邦最新V68(CBM2092改版)可扩容方案量产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716
CBM2092量产软件CBM2092 UMPTool V2.0.0版12.18日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1220#0
2092更新版量产工具CBM209X UmptoolV1.9.32_1105  11月5号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2712
CBM2092更新量产工具1.9.2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6136&fpage=2
2092量产软件CBM2092 UMPTOOLV1.9.26_080919(9月19号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4679
CBM209X_UMPTOOL_V1.9.21_Beta_082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0868
芯邦最新2092/2091软件CBM209X UMPTOOL V1.9.21_0810_BET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8945
CBM209X UMPTool V1.9.20_0728_bet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7423
芯邦2092_CBM209X UMPTool V1.9.19_0707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763&keyword=
芯邦2092量产软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2961&page=e&#a
ChipBank umptool2092 1.9.18 Beta0522.rar_2008.05.28数码之家首发!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727
芯邦量产工具CBM209X UMPTool V1.9.17_A30515[20080515]新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6208
芯邦最新主控CBM2091 A3版量产8BIT ECC的FLASH专用量产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3823&fpage=2
芯邦CBM209X最新量产工具2008年4月7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3818
CBM3080最新量产软件 v1.3.0.7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1009
CBM2091-A3版专用量产UdTools 1.0.2.9[2008032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9204
CBM2091/209x UMPTool V1.9.17_A3042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4419
CBM209X UMPTool V1.9.15_A30319.rar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810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8106
2091A3版主控50NM新制程FLASH最新量产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7037
芯邦量产工具CBM2091_1.9.13_A3版主控(50纳米技术闪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24
CBM2091 Umptool_V1.9.9专用版量产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41.html
CBM3080量产修复工具 v1.2.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87.html
CBM3080 SD卡量产工具1.2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600-fpage-2.html
最新CBM3080 量产修复工具v1.2.1 (适合SD/MMC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224.html
芯邦CBM3080量产修复工具V1.2.5(百立SD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701.html
最新芯邦ChipsBank的量产工具软件UMPTool_v4.051下载2007060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789
芯邦2090&2090EUMPTOOL_V1.7.3 新量产工具和配套软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844
芯邦_CBM2090/2090E量产修复工具软件下载V1.681(可做黑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407
芯邦CBM2091最新量产修复工具V1.8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373
CBM2090量产工具V1.8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594
Chipsbank(芯邦)CBM2090UMPTOOLV1.6.3普通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959
Chipsbank(芯邦)CBM2090UMPTOOLV1.5.18普通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960
芯邦CBM2090E/2091最新版量产工具V1.8.3.2(支持黑片及downgrade)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045
CBM2090X量产修复工具UMPTOOL V1.9.4BETA [2007121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673
芯邦CBM2090/2091量产工具Umptool_V1.9.5[2007122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724.html
清华紫光专用的ChipsBank量产工具V4.03/V4.0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30
芯邦(chipsbank)1180/118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4.0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672
芯邦(chipsbank)1180/118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MLC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673
cbm2072量产工具V1.0  可做广告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638
芯邦CBM2080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4.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808
cbm2080量产工具V4.1 专用FLASH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687
MT29F8G08MAA CBM2080专用量产v4.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76
FNM49A2GK3WG2CAA_256M专用的CBM2080工具V4.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690
MT29F4G(2G)08AAA_HY8G2M专用的CBM2080工具V4.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689
MT29F8G08MAA v3专用的CBM2080工具V4.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688
CBM2076主控(指纹U盘)量产修复工具v3.1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695.html
CBM2076+SW6888指纹U盘量产工具V3.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8734
CBM2090E/CBM2091分区加密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383.html
芯邦CBM1183的量产工具
http://www.mydigit.cn/read.php?tid=22692&page=e&#a
CBM2080量产工具V4.04 普通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70
CBM2080量产工具V4.05 MLC专用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71

网友:
时代民芯MXTronics方案
迈科微Microv方案
最新发布!MW8209_6208E量产工具V1.1.1.7 2009.11.24更新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47487
MW6208E/8209 量产工具 v1.1.1.5(2009101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9049
迈科微MW6208量产工具MW6208E_8208量产工具_1.2.1.0_090928(国庆版)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31906
最新发布迈科威 6208 8209 软件 10月15日更新版!!!!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31919
MW8219量产工具_1.5.0.3(2009091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3498
最新发布迈科威MW6208 8209二合一量产软件!抢先发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7000
抢先发布迈科微MW6208量产工具 V1.2.0.9 09年8月27日最新版本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3759
MW8219量产工具_1.5.0.1(20090727)正式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3921
迈科微MW8209量产软件V1.1.1.3 [2009081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1783
MW6208E_8208量产工具_1.2.0.8_09072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895
MW6208E_8208量产工具_1.2.0.6_20090619正式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3588
MW6208E_8208量产工具_1.2.0.6_2009060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530
最新啦MW8209量产工具_1.1.1.0(090424正式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0646
迈科微MW6208E_8208/8209量产工具_1.2.0.5[2009041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8081
MW6208/MXT8208最新量产工具  UdTools(V1.2.0.4 Bet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9034
迈科微MW6208E/MXT8208量产工具v1.2.0.2 beta(2009030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0149
MW8209量产工具_1.1.0.9(090403)最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8568
迈科微MW8209量产工具_V1.1.0.8[2009030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9003
迈科微MW6208E/MXT8208量产工具v1.2.0.1+FLASH支持列表(2009010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8627
Micov MW6208E&8208最新量产工具v1.0.5.2及方案性能发展简括2008122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2332#0
迈科微MXT6208、MXT8208最新量产工具UdTools v1.0.4.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5723
UdTools1.0.4.6迈科微MW6208A\6208E\8208量产软件08.10.29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1350
MXT6208 MXT8208量产工具UdTools1.0.4.6_2008101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9595
UdTools1.0. 4.5_2008091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4593
时代民芯 MXT8208/6208E 量产工具UdTools1.0.4.0B_20080714(目前最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7853
Ameco时代民芯 MXT8208 量产工具UdTools1.0.3.8_20080611(最新版本)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220
MXT8208 UdTools.release1.0.3.7最新量产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9049
时代民芯MXTronics MXT8208量产工具release1.0.3.6I_051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9048
时代民芯MXTronics方案6208最新量产工具1.0.3.6I_051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8219
最新时代民芯6208方案UdTools1.0.2.9_2008041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4248
MW6208量产修复工具UdTools1.0.2.9[2008032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0552
最新超强U盘方案AMECO MW6208量产修复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365
MW6208方案U盘量产修复工具V2.0&FLASH支持列表下载[目前最新2007073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756
MW6208方案U盘量产修复工具V2.0下载[2007081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499
MXT6208_20070911 v2.0 量产修复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67
MXT6208_20071102 v2.0 量产修复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387
MXT6208 U盘量产工具MPTool-V2.0 2007111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716
MW6208方案U盘量产修复工具V2.0下载[2007111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858.html
MXT6208 量产修复工具下载_20071128 v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769
MW6208量产修复工具MPTool_V2.0 200712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896.html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764.html
MXT6208A MPTool-20071220 -0107版本量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27.html
朗科Netac方案
朗科NT2033CMS主控量产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784
朗科NT2033BMS 量产工具 v2.0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921
朗科2033CMS扩容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053
朗科NT2033CMS主控Flash清空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785
朗科nt2033cms量产工具20070706(1.0.2.20)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980
朗科U盘量产工具1.0.8.4破解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508.html
朗科Netac U盘量产工具全功能版(新破解版!第2波放出!)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661.html
我想iCreate方案
i5188最新量产工具PDx16_V1.56 B1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2479
T5188新版量产工具PDx16 Ver1.54-ISP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8497#0
台晶T5188新版量产工具PDx16 v1.51(原iCreate518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5002#0
icreate i5188量产软件PDx16 v1.5B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8580
i5128量产修复工具PDX16 v1.34最新版/数码之家首发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8335
iCreate5122方案U盘量产工具下载V1.0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35
iCreate 5122方案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1.0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33
iCreate 5062LQ主控U盘量产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24
iCreate5128量产修复工具 PDx16 V1.32 [200711最新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63
i5128量产修复工具v1.31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762.html
icreate 5128l 量产工具程序下载V1.1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002
iCreate5128主控量产工具1.17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767
U盘量产工具 i5128 PD V1.16版本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426
i5128量产工具PD V1.15B版本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427
iCreate5122/5128方案U盘量产修复工具PDx16最新版V1.14B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735
iCreate5128 方案U盘量产工具下载V1.0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19
iCreate i5128量产修复工具PDx16 V1.3B1最新版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58
i5128最新量产工具扩充版V1.08B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385
U盘量产工具 i5128升级版PD V1.05B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430
i5128量产工具升级版PD V1.0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429
iCreate5128主控量产工具扩充特别版200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18
iCreate i5127量产升级工具PD V1.08(可升级FLASH)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909
iCreate i5062方案U盘修复量产工具中文版V3.2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63
iCreate i5062方案U盘修复量产工具下载V3.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62
iCreate 5060/5062-ZD主控U盘量产工具下载V2.20(适合早期U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109
i5062方案U盘管理工具V2.0(清华紫光老U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414
iCreate 5062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3.3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299
iCreate 5062量产工具PDX8V3.38汉化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7000
iCreate i5068主控量产检测工具下载V3.1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61
ICREATE  iFormat V1.3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63.html
瀚邦OTI方案
OTI2168&6828方案U盘量产工具PTMD2.9.0.11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76.html
OTI2168&6828方案U盘量产修复工具V2.85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184
OTI6808 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1.30(附FLASH清空程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812
OTI 1905 sd卡量产修复工具V1.0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546.html
OTI 1901 MMC卡量产修复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37.html
OTI 2126主控芯片多合一读卡器量产工具及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881.html

网友:
其它U盘及SSD方案
少见方案最新版RW8021量产工具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30372
独家发布奇岩方案的量产程序 MPTOOLS V0.12.22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29242
最新U盘方案量产工具-维亚G6103 DGMP V2.15F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222
维亚Winya G6103 ToolKit v2.15G(2009101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2720
中颖KA708X主控方案优盘量产工具&说明书[2009.06.1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2968
邑福股份EU201量产工具V3.1 [2009040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2781
最新RW8021方案量产工具V3.09[2009051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4079
新U盘主控CCM3108量产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1748
发一个少见的U盘量产工具!RW8021(英文和中文)V2.6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0468#0
台湾邑福(efortune)eu201量产工具2009010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8996
SMI慧荣SM223AC主控CF/SSD工厂测试程序!Mydigit首发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7832&page=e&#a
TC58NC6686G1F量产工具下载(MyDigit首发,勿转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2885
网通(联通)MPTOOL V2.8_iPASS(ZTEIC)量产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4673
AP192 ptool v2.50_TEST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1371
C*Core CCM3110量产工具下载MPT v2.4bet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6848#0
KingSpec UD6809电路图/FLASH支持列表/量产工具MPTOOL V1.3.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8496
eu201 080828 MP量产工具V2.0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5526
台湾邑福(efortune)eu201量产工具 EF_MP08071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5897
MPT 2.1.u005 Demo 08060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1457
MPT V2.1.0010_08051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6908
重大发现!eFortune eU201F量产修复工具V2.05、贴片图和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9723#0
新U盘主控量产工具C*Core CCM3108 MPT v2.15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9232
Lexar IC-FC1700-TF-AF Boot and Format Utility 3.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919
RiCHIP  F203 Utility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01
PP2202量产修复程序v3.1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632-fpage-2.html
MP2202方案U盘修复工具下载V1.03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22
U盘X2202方案修复工具下载V1.3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14
ARK314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软件V1.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44
NC1116方案U盘修复量产工具下载V1.0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59
NC1119方案U盘修复量产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58
sandisk U3最新量产工具Universal_Customizer_1.4.0.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6791
SANDISK U3 Universal Customizer量产工具全套软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2749
东芝Toshiba u3盘升级修复工具V1.05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69.html
Toshiba主控芯片金士顿u盘量产工具?(附U3 Customizer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881
TRUMPION T3551的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可修清华普天的U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689
UDK2008方案U盘量产修复工具HSMPTool V1.0D[2007070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94.html
UDK2008主控方案资料说明/支持FLASH列表/量产修复工具下载(在二楼)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434
上传一个很少见的U盘量产工具AB8028主控 V1.0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278
爱国者迷你王II代(极速型)U盘格式化工具下载V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614
aigo智慧棒85倍速格式化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270
M5634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2.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919
U盘主控M5651-ST-MPtool修复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547
贴一个台电U盘的修复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145
ARK方案U盘格式化修复工具V1.4版
http://www.mydigit.cn/bbs/read.php?tid=11839
NC0909 A1_V2.17_06113兔子量产修复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696
宇瞻微笑碟AH320量产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553
再发一个u盘的量产工具龙盘 trumpburn 主控芯片不好找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585.html
Prolific PL-2515...PL-2518 UFD Utility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089.html
aigo miniKing格式化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39.html
U盘/卡类存储相关工具
建荣科技AX211 SD卡量产工具V1.2.2贡献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3270&page=e&#a
U盘制作启动盘工具,不是Uformat,功能超多(FlashBoot)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189
检测U盘是否被扩容的工具:UWriteTest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853
比ATTO更好的U盘测速软件HDBENCH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477
功能强大的U盘闪存的测试工具CardTest1.2,可测扩容,速度......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412
AU6368主控多合一读卡器故障图解&驱动低格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292
芯邦CBM3080SD卡MMC卡量产工具及相关资料_用读卡器就可以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646
OTI 1901 MMC卡量产修复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37-fpage-2.html
U盘、存储卡格式化工具
SDFormatter V2.0下载(Panasonic SD卡格式化软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182
HP磁盘格式化工具完整破解版v2.0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769.html
可以解决无法格式化的HP U盘格式化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17
HP U盘格式化工具检验版V2.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212.html
MMC卡修复软件-MMCmedic格式化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92
存储卡修复软件下载,可修复MMC SD XD CF卡等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91
SD卡格式化软件_ sdformat-v200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834
台电系列U盘格式化修复工具Urescue V1.02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021
U盘批量格式化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211.html
ZTEIC中兴通讯Key盘格式化工具v1.6及说明文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248.html
宇赡U盘的一个格式化工具 Formatter_261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376-fpage-2.html
爱国者智慧棒高速格式化工具v3.0.1.1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487.html
好用的新版U盘启动制作工具-惠普格式化工具v2.20-带98的io.sys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58.html

网友:
U盘、存储卡类电路图
上传SMI最新方案PCB和原理图,支持SM3251,SM3253,SM3255,支持43nm Flash.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3516
JMF602 SSD固态硬盘PCB SCH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7520
发几个群联Phison UP14(PS2232)主控的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0607
PHISON UP14/PS2232原理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1816
GENESYS GL827多合一读卡器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7234&fpage=2
UT165 最新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9400
SSS6677BX U盘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820
SK6621 SD2.0电路图、PCB图及Datasheet.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6929
AU6980/6981/6982GDL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4670
UT163-LQ4/UT165-L48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2285
SM324BC+SS500A指纹U盘电路原理图及FLASH支持列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9304
擎泰方案SK6281 U盘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9050
USBest UT335主控多合一读卡器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2238
USBest UT367多功能读卡器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2239
UT161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601.html
UP8主控U盘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674.html
Kingston DataTraveller(PS2134主控)U盘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6709
SD读卡器AU6331主控电路原理图及资料/驱动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015
OTI 6808、6828主控U盘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11
OTI 2168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679.html
安国AU9384主控U盘电路图,PDF格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69
安国AU9380方案U盘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552
安国AU6980/6981/6982GHL U盘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752
CBM2072 U盘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569
芯邦CBM2080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71
芯邦CBM2090电路原理图(单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378
芯邦CBM2076+SW6888指纹U盘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681.html
CBM3080 MINI SD卡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093.html
CBM3080电路原理图及生产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09.html
CBM4080的相关资料(电路原理图,FLASH LIST,DataSheet)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07.html
CBM2090/2091电路原理图及生产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07.html
pp2201方案U盘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1
1114主控U盘电路图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47
AU9384(5)方案U盘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3
分享Icreat 5062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107
iCreate i5128 U盘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987
iCreate5122/ i5128 U盘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506
SM321AC主控U盘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995
SM321BB主控U盘 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158.html
SD卡+U盘双通道电路图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62
Phison方案(PS800X主控)SD2.0 SD卡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927.html
SK6612(SD1.1主控) SD卡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145.html
双头龙(SD卡+U盘)电路原理图(SMI SM332方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20.html
INIC-1611移动硬盘外接盒的原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5744
移动硬盘盒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302
CF卡电路原理图(SM222_TQFP12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961.html
Skymedi SK6211 SK6281 DataSheet PDF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43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