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mini pci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故障,怎么检修

楼主(2007-08-30):
一台昭阳E260机器,复位灯常亮,测minipci 26脚没有电压! 南桥微微发热,不是很烫
这种故障有没有检修思路.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测量相关测试点的阻值~
怀疑南桥不良~
问下客户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

网友:
客户原来是可以点亮的说!!
呵呵,不修了,原来机器还在保修期内,拿去换板子吧

网友:
电流表指针跳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