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的液晶亮了一下就灭了故障解决过程

楼主(2007-08-30):
现象:一台液晶正常使用,下一次开机出现开了显示无信号,然后就灭了,没电了。液晶外置电源灯也灭了,把外置电源单独通电,外置电源灯正常。以为是液晶坏了,哪里保护了,乱拆,感觉不好拆因为是扣在一起的,就没拆了。没外置电源也不知道电源是不是坏的。后来想想会不会电源里边电容快坏了(最近看到很多主板电容爆了)会不会是那个原因导致电源不稳定,用一字螺丝刀撬开电源 果然两个电容漏液了。换了,可以了,哈,我是菜鸟,第一次这样就“修好了一台别人的液晶”

网友:
o(∩_∩)o...哈哈~
一回生 二回熟
液晶的故障一般都比较明确~

网友:
这么容易啊,下次谁来了我也去蒙蒙。

网友:
xz  w 我现在手里一个显示器到现在还没有蒙好.都郁闷坏了

网友:
只是运气好而已,修液晶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2007-10-09):
很多故障用目测法就能看到的!!!!!!!

网友(2007-12-26):
专业做维修的话还是购买台30V5A的可调电源。遇到液晶显示器有故障时可先用可调电源加电试机,排除因适配器性能不良造成的怪故障。

网友:
对,有台维修电源最好了,可以避免因为电源问题造成的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