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30):
谁能说清楚一点液晶高压条改动都需要该那些方面.都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我现在手里有个显示器要该高压条。但是我不会该。心里有点害怕.希望大家能说说.显示器是TCL的
显示器

网友:
怎么不写下三极管控制该怎么接呢。

网友:
s三极管用的是NPN还是PNP的。

网友:
就四根线而已,电源,地总找得到吧,其它两根,有的机子随便接,如果不对就交换一下,总会找出来的

网友A(2007-10-09):
把地线接好和供电接好,找到一个三极管就是开关控制.
另一个就好接了. 不是有排插吗 除了电源和地哪两个针就是
ON/OFF和ADJ了 ON/OFF接到一个三极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