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C(科赛)显示器进工厂模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8-30):
我有一个15村的KMC(科赛)显示器。图象偏黄,想进工厂模式。谁知道怎么进去啊?尾板上没有调整的暗平衡和亮平衡的电位器!
[
]
显示器

网友:
这杂牌,可能不太好找,你可以自己试试呀,摸索一下,应该能进入。

网友:
15的杂牌,你先看他有没有菜单显示哦..有些连菜单都没有的,你怎么进

网友:
没有菜单的15数控,一般是按住一个键或同时按住2个键,再开机,进入了工厂模式的话,一般灯会闪一下。再按移动选择调节功能的按键,后面会多出来几种功能。多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一下资料区的显示器工厂模式,里面有图片,可以根据图片对号入座。

网友:
我要碰上这样的机子只接就给送机子的人说.,走到窗子边打开它,抱上你的机子,把手伸到窗外,伸手就行了.先声明一下,先看楼下有没有人.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我已经把显示器从窗口扔下去了!呵呵
后来查到缺蓝色原来是显象管的一个蓝枪断掉了!留它何用之有?

网友:
可以改成绿色的单色显示器,只用来显示器DOS字符,回到1991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