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USB口的对地阻值

楼主(2007-08-30):
USB口只有四跟线,一根电压,一根对地,两条数据线到北桥,现在用不了,要我先测对地阻值,怎样测啊
怎样测啊,就是把万用表打到欧姆档,用2K那个档,然后用黑表笔,接主板的金属地方,用红表笔去探,看万用表上的数字是吧

网友:
方法相同。关键看一下好板阻值是多少,你待测量的板是多少,一比较就出来了。次数多了,也就心中有数了。

网友:
怎样测啊,就是把万用表打到欧姆档,用2K那个档,然后用黑表笔,接主板的金属地方,用红表笔去探,看万用表上的数字是吧

网友:
打到有个二极管(或喇叭)标示的地方,数字表红笔接金属(地),黑笔去量。模拟表相反。不要加电。

网友:
USB进北桥?
LZ先区分一下南北桥再说~

网友:
终于懂了,谢谢,说错了,是进南桥,

网友:
呵呵~!
和当初的我撒那么像啊

网友:
我有片主板也是USB用不了,還沒修好

网友:
USB的对地的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400-600之间都算正常,不过要两要线的阻值一样才是对的

网友:
哎,对地打阻值跟测阻值是2个概念啊
主板上一般都用不到测阻值,我们一般说的阻值就是对地打阻值
对地打阻值是用2级档

网友:
谢谢!学习中,坚持中

网友:
一般USB坏了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测哪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