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7-08-30):
现在有一块北桥845D南桥801B芯片的板子,现在开机不加电,power on针有电压(6.3V).强行加电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请教高手应该如何检修,思路是什么,我是一个新手,刚开始学,很多东西都不懂,还忘大家不惜赐教...

网友:
请你看看论坛对该问题的讨论再提问
6.3V电压,好高

网友:
建议LZ先到新手区把基础学点吧!没有相关的基础的话来修板是很难的!

网友:
我今天磁到过一个雷击的,PWR无电压,强制加电可以启动不跑码,估计南桥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插上电源后不开机,感觉南桥有温热),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我现在正在努力学习中,感觉东西好多好乱

网友:
乱吗?我感觉已经很清楚了~
慢慢学 可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网友(2007-11-13):
先赚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