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7-08-30):
威盛主板,南桥via82C686,PS_on脚3.3V正常,32.768晶体正常,无法开机。
CMOS跳线短接后,可正常开机,并能正常登录windows,且使用正常;win关机后,再开机,又无法开机了,
再重新短接CMOS跳线,又可开机。
可能是南桥飞了吗?

刚才发了一个帖子,格式不对,被删了,不知这次格式可否?

网友:
刷一下BIOS.............能起来南桥没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部分的电路或晶振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我教你怎么写这个标题
应该是:
请教VIA关机后无法正常开机,清CMOS后正常,问题何在?

网友:
PS_on脚3.3V  正常
32.768晶体正常 请问你怎么测量正常的啊
谢谢哦

网友:
1、是电池问题,测量电磁电压
2、电路问题主要测晶振电路
3、CMOS清除一下,看看CMOS是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