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复贴片元件参数表查找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08-30):
论坛上给了一些贴片元件参数表,有些朋友看不懂,来问我,免为其难给解释一下。

晶体管的一些阻值问题

网友:
贴片晶体管参数表查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有些晶体管有内建电阻,如一楼的图所示,一共分3种情况。只有一个的,以R1(或R2)开头,后面接阻值,如 R1 4K7;有两个电阻的以xx +yy的形式表示,xx为R1,yy为R2,如 4K7 + 10K ,单位是欧姆。

网友:
缩写

元件名缩写

厂商名缩写

网友:
amp    放大器
atten  衰减器
a      阳极
b      基极
c      阴极
ca     共阳极
cc     共阴极
comp   补偿
d      漏极
dg     双栅极
dtr    数字晶体管
enh    增强模式场效应管
fet    场效应管
fT     转折频率
GaAsfet砷化镓场效应管
g      栅极
gnd    地
gp     通用
hfe    小信号电流放大系数
i/p    输入
Id     漏极电流
Ig     栅极电流
Ir     反向漏电流
jfet   结场效应管
MAG    最大可获得增益
max    最大

min    最小
mmic   微波?集成电路
modamp 模放大器
mosfet 金属场效应管
n-ch   N 沟道场效应管
npn    npn三极管
o/p    输出
p-ch   P 沟道场效应管
pin    PIN二极管
pkg    包装
pnp    pnp三极管
prot   加保护的
res    电阻
s      源极
ser    串联
Si     硅
substr 基底
sw     开关
Vce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Vcc    集电极供电电压

翻译不一定很精确,厂商就不翻译了。

网友:
EPSON针式打印机电源板上常见C124便是这样的管,不过不是贴片

网友:
有点晕 不过还是要好好学习~
搞维修基础一定要扎实~

网友:
好帖子,应该置顶。都来学学基础。

网友:
这种晶体管应用广泛吗?

网友A:
遇上你不知道,钱就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上你不知道,钱就飞了!!!!!!!!!

那确实哦

呵呵

网友:
谢谢张老师,这些基础知识太重要了!

网友:
这些资料对看英语原文资料非常有用,谢谢张老师了。

网友:
谢谢张老师,你太强了

网友:
嗯,确定是,如果因为不知道相关的资料,而不是因为不会修放弃,就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