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8P有啸叫声

楼主(2007-08-30):
精英848P
点不亮,上电后PWM附近有啸叫声

上假负载,测量VCORE 0.98V  正常值.核心供电处电感发烫.电容发烫,,场效管也发烫
将PWM芯片ADP3180换掉,啸叫声没有了,各处温度也正常了.但是还是点不亮

挨处测量关键点电压,测到北桥附近的一个电感时,电压为1.3V.这不应该是一个正常值!
再查………………电感附近有一个RT9173,输入3.3V。输出1.3V。呵呵,就是它了。换掉…………

上电,亮机了

网友:
没看明白~
你说的RT9173是什么?
貌似一个场管~
作用是干嘛的呢?

网友:
RT 9173是一个降压稳压模块,一般是为内存提供VCORE电压,常见有8脚

网友:
学习了,只是看得不是很懂呢!!!!!!

网友:
一般内存边的9173,输出1.3V应该是正常的吧,2.5V分出来的1.25V应该就是这个咯

网友:
希望楼主详细说明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5,到1.30偏差稍大了点,一般1.26,换后好了,就是属于这块的问题,

LZ没说换后的电压是多少,没有起到经验的效果,所以LS的才出现疑问,

网友:
对于新手我感觉还是比较有用的!

网友:
9173换后电压输出为1.5V
不是1.25V

网友:
1.25,到1.30偏差稍大了点,一般1.26,换后好了,就是属于这块的问题,

LZ没说换后的电压是多少,没有起到经验的效果,所以LS的才出现疑问
对于新手我感觉还是比较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