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755-a2 SIS755+964芯片组K8 754平台 无复位

楼主(2007-08-30):
ecs 755-a2  SIS755+964芯片组K8 754平台
故障现象:能触发全板无复位  诊断卡dO
CPU主供电1。32V   内存2。5  1。25V都有
南北桥的3。3V   1。8V也有
各电压也有。但偏低。 CLK芯片温度不正常有点不一会烫手。想换可是找不到同型号。IC型号是ICS的CA430394。郁闷啊
唯一故障点RST针脚电压只有0。6V  偏低。 跟线发现RST针经过一个4。7K电阻到CPU座附近一场管输出极
在线测该场管控制极电压0  输入极1。8V  输出极0。6V
更换此场管和控制极连接的LM324后再测结果一样。
这个场管的输出极上有6。3V电容滤波。理论上电压那就应该是3。3V左右啊经过472的电阻加到RST针上。
希望大家指导下  甚为感谢
这个场管位置红圈标记了

网友:
1:AMD的板子BIOS不对也会不复位的
2:你在从LM324的输入端开始跑跑线路看看,

网友A:
请教版主的是。 RST跳线上的电压是不是一触发就应该有。还是板自动复位正常后才有。  我想先把RST跳线的电压先修出来

网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M324端的输入两脚都无电压
  IN+经过一个标示为“03C”的贴片电阻连接到431的第3脚。“03C”连接APL431的一端有2.5V  连接LM324 IN+一端没有电压。  是不是可以考虑更换这个电阻啊。可又不敢确定电阻是多大。03C=300*100欧姆?
LM324的IN-脚是直接进的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版主的是。 RST跳线上的电压是不是一触发就应该有。还是板自动复位正常后才有。  我想先把RST跳线的电压先修出来

此脚电压有的触发后才有,极少数板甚至通过降压电阻接的待机电压

网友:
LM324正反相输入端都没有电压,应该不正常
03C 一端有2.5V, IN+没有电压。应该优先更换03C电阻

网友:
电阻换过后还是一样。现在电阻两端电压只有1.2V了   郁闷了

网友:
电阻换正确没有
这张板子能收起来最好,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是不是RST对地不对啊,查查和什么连在一起啊,断开看看...不行应是晶片有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RST键电压低的,和LZ的电压一一样0.6V,南桥热, 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如果是桥发热,你把POWER IC 更换下

网友:
一是,先确定14.318起震没,先有频率再有RST,如果起震了,看看开机那边RST针脚相连的小三极管和小电容是否坏,和漏电,电阻一般上千的不太会坏,如果不行,看看RST是否通过IO,如果不是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G极的控制电压也没,我一般会肯定上管有问题,LM324输入无电压,再留意下与之相连的电容,电容出问题也会让LM324不能正常得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