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源接口对地的阻值

楼主(2007-08-30):
测量电源接口对地的阻值 今天测量了下 +5 +12  可是它的阻值 都不一样啊
是不是方法不对啊
          本人菜鸟 谢谢指教

网友:
阻值只是个范围,不是绝对的,灵活一点好了。

网友:
每块板的阻值都不一样的

网友:
初学者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到手的不管什么板型,都量一下,把数据记录下来,当然能有相同型号的好和坏板来对着量,那是最好不过的.你手头的数据积累多了,心里就有底,心里有底就敢放手搞了,对不对?

网友:
謝謝 大家
  謝謝 大家

网友:
只能测短路、断路,搞维修测试电流判断故障应该比较准确

网友:
打ATX的阻值一般是用来判断是否短路
只要阻值不是特别小就可以说明不是短路啊

网友:
只一块光板,一般的话 <10 就可能是短路。

网友:
关于短路的维修新手区都有检修方法
好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