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声卡驱动怎么这么难装啊

楼主(2007-08-30):
我找了几个版本,不知道安装进去还是没有声音,屏幕右下角有图标,而且可以播放音乐,就是发不出声音。现在都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大家帮忙出出注意,谢谢

网友:
是一款精英的主板,开机LOGO是为TCL的。  型号L4S5MG/GL

网友:
这款驱动很好装呀,你可以考虑一下是硬件的原因了,可以换个声卡芯片看看!!!!!!!!!

网友:
请问有没有办法测试是不是硬件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找一个耳机在相关点探一下,还不行的话就另加声卡了

网友:
ALC201是最好装的
直接到驱动之家下个AC97装上就OK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声卡芯片是什么样子的,
是ALC系列的还是AD或者CMI系列的,精英大部分采用CMI9XXX系列,

网友:
可以换个声卡芯片试一下,看一下板子上有没有耳放芯片,更换OK

网友:
看看是不是跳线没跳
如果跳线正常就去新手区看帖子!

网友:
我晕啊,这好像是ECS做OEM的板.联想机子有过这样板子

网友:
对,看一下跳线是不是没跳或者没跳对???

网友:
   加个声卡就OK拉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找一个耳机在相关点探一下,还不行的话就另加声卡了/

你 說的 是什麽意思啊

网友:
耳机有问题吧
或声音接口有问题吧
  我遇到一个怪问题就是PCI声卡跟MSI(什么型号忘啦)不兼容
就算驱动装对了就是没声音换个声卡就好啦
   只要自己能想到的都枝试看啊
经验是多动手得出来的

网友:
看一下跳线是不是跳好了没有。或换个声卡心片看看。在不就换声卡

网友:
如果在系统里能找到相关的硬件设备,然后驱动也能正常的安装上去
那么还没有声音的话,基本上都是声卡芯片有问题了
先按照虚焊的方式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能找到设备,而且可以安装或删除驱动,但是还是没有声音出来。
这是不是说明声卡芯片坏了,请问还有别的方法检测声卡芯片的好坏吗?
声卡芯片的代换是要同型号的的吗?能不能用别的芯片代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里能找到设备,而且可以安装或删除驱动,但是还是没有声音出来
不能说明声卡芯片是坏的
如果想尝试着换芯片也可以找同样的型号芯片吧

网友:
我来啦!!!!!!!!!!!!!!!!!!!!
精英的主板最大的缺点在于,前置音频线不接就没有声音,楼主你看看你现在是不是麦克能说话,但耳机没有声音??如果是就对了,你只要把前置音频线接上马上就好!!!
这事我碰多了!你试试吧,应该好使!

网友:
如果是装了驱动正常,播放的时候没有任何不正常提示,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问号之类.估计是你主板上的Audio(连接机箱面板音频的)全部空脚了.你可以用镊子等金属东西短接,一般就会有声音了.如果没有那就是你的音频电路出问题了.如果短接有了声音,可以用跳线卡接上就ok 了.

网友:
感觉是调线的问题大些,如果跳线正确的换建议楼主换个ALC201的芯

网友:
先查跳线,后找驱动,再不行换芯片,其它待查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的输出口坏了,呵呵,大概,仅供参考.

网友:
对于硬件上的故障,我不敢轻易断定,不过还是可以换块主板装上去试试。我还是认为更多的可能是出在了软件上面。因为楼主已经说了,能听到音乐,但是不能听见声音。好像有点矛盾啊?

网友:
个人遇到过一例

上面顾奔兄所说的前置面板线不接就没有声音,是这样的,建议你

你前置面面板的线接上。

另外,补充一点:

主板上有相关的跳线,如果这个跳线是空脚的话,那会是没有声音的,

这个跳线是一排的,和其它跳线在一起,依稀记得叫做什么FRONT AUDIO什么的,

你在主板板上找,如果确定是精英的主板,一定会有这个跳线的

好了给大家说声,大家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绝对是驱动的原因。有时候SIS的主板很邪。明明芯片上写的是ALC但是驱动是7012的,这种情况已经遇到很多次了。不是你的系统是克的还是一步步装的,貌似克的系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声卡坏了 自己回换就算了 不会换你就买块声卡装上去 比拿去修划算

网友:
精英的主板最大的缺点在于,前置音频线不接就没有声音,楼主你看看你现在是不是麦克能说话,但耳机没有声音??如果是就对了,你只要把前置音频线接上马上就好!!!

同意.我也遇到过前置音频线不接要设置下跳线

网友:
sis7012的试下看

网友:
把芯片吹下,插上一个二手卡几个钱啊,我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
奇怪了``怎么都看不到附件的呢!

网友:
精英L4S5M的板子也是这样的毛病,播放音乐的时候走数字,但没有声音。打开声音属性,在声音栏视听WIN启动、关闭等等的相关声音无声,且一直显示停止钮。

网友:
应该是硬件或者是设置问题,查查再说。

网友:
精英大部分板子的声卡都是用的CMI芯片,你肯定搞错了,我也遇到过这种 情况。。
应该是驱动装错了!!

网友:
如果驱动装对了,还不行。你看看前置音频接口有没有接好。前置音频必须要接,声卡才工作。

网友:
你看看路线吧,就是前置音频接口的跳线,如果你原来是在机箱里面的并且接了前置音频线,现在把板取下来,就会没有声音。要把跳线跳好。

网友:
也有可能是声音端口有问题,我现在这块主板就是这样,驱动没问题,插上音箱没声音,后来我搞了个前置面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