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6驱动芯片,烫手阿

楼主(2007-08-30):
感觉盘没转,一摸驱动芯片,烫得我激灵一下子,正常多少温度?
芯片

网友:
肯定是板坏了,正常的温度是不会烫手的

网友:
如果手放在上面,连一两秒种都受不了。那过半挂了

网友:
换吧 边上的8脚电感看下

网友:
八脚电感在左边还是有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