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有信号出显示器却无显,黑屏

楼主(2007-08-30):
VIA板,集成显卡有信号出显示器却无显,黑屏。插上独立显卡可以进入系统。
1.2.3脚为75欧,接上显示器后加电,这三个脚没有电压,13.14也有5V电压。这些脚接电感,电容,电阻进入北桥。
供电脚电压也正常。换过内存依旧。
各位给点思路,谢谢啦。
显卡
黑屏

网友:
可能是电容漏电,测一下电容

网友:
检查一下1.2.3脚外接的元器件,1,2,3脚正常为0.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三个脚分别经过电感接有贴片电容和电阻,电容,电阻另一端是接地的。线路就进入到北桥了,没有其它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