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吃了个教训~

楼主(2007-08-30):
今天接到了一台液晶显示器(七喜的),指示灯正常,开机两半秒后黑屏。原以为是高压条带不起,但检查了半天没一点收获 。后来有位同事叫我换了12V的那两个滤波电容,但是我看了看那两个电容,没什么不妥啊,多漂亮啊。又搞了半天,头都搞大了 最后没办法只好把12V旁边的那两个电容都换了 啊!!!!!!!!!!!!!!!!!!!!!!!!!行了。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吗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如果平时看过电源的纹波大小,一量就看出来。有个示波器还是好。

网友:
还没有。楼主运气真好被你碰上了。

网友:
就像张老说的,电源滤波问题有示波器是最直接能看出问题的.

网友:
内置电源的液晶显示器,因为空间的限制,散热不良,在使用两年多后,很容易出现电容失容,造成供电质量下降,显示器无法开机或死机,黑屏等故障。

网友:
呵呵, 前天碰到过,是方正的,型号忘记了,就是12V滤波电容不好引起的,

网友(2007-10-27):
内置电源的液晶显示器就是有这个毛病,顶5楼

网友:
外置的电源适配器,内置电源,主板CPU附近的电容,都是因为工作环境温度太高,长时间使用后电容鼓泡、漏液而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