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如此故障

楼主(2007-08-31):
连烧三个电源,开机正常运行不到两分钟完全断电
内存颗粒也烧毁两根
有可能是主板哪部分电路故障造成的呢

网友:
保付电路坏了吗?

网友:
内存颗粒也烧毁两根
-----------
先查内存供电管.

网友:
还待慢慢检测看,现在都不敢上电的了

网友:
str供电击穿

网友:
晕这没碰到过
不加电跑电路
管子全部换了也成

网友:
先差供电电压呀, 首先就是内存!

网友:
你的电源正常不?量下啊

网友:
原来以为电源问题,换了三个,都挨烧管子了.都是耐30A的
内存也烧了.主板能产生这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