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朋友帮我看一下故障

楼主(2007-08-31):
杂牌 SIS760GX-MN 板子如图
故障现象
1、最线是BIOS电池漏液,造成开机自动断电,有时不加电,经过清洗线路,把腐蚀段了的线接好后,可以开机,不装声卡驱动可以进系统,但是进系统后CPU的使用率一直在50%以上,在这个时候安装声卡驱动,快要安装完后机子鼠标就跳一跳的,就好象死机了一样,重新启动后,就进不了系统了,屏幕只是鼠标在,并且鼠标移动的时候,是跳一跳的,

声卡芯片 ALC655已经换过 、 晶振已经换过、SIS64 SB 已经加焊过了,发现 75232温度有但高 烫手  取下了   BIOS已经写过了,  结果故障没变

声卡芯片 电压  5V   2。4V 正常

但是我仔细发现,当我在BIOS里面把网卡关了, 声卡就可以用但是CPU使用率还是很高,把声卡关了,网卡就可以用但是CPU使用率还是很高,但是两个都开,就不能进系统  但是进安全模式就很正常

请各位朋友给点 意见,帮帮小弟

网友:
当我在BIOS里面把网卡关了, 声卡就可以用但是CPU使用率还是很高,把声卡关了,网卡就可以用但是CPU使用率还是很高,但是两个都开,就不能进系统  但是进安全模式就很正常
--------------------------------------
很明显是声网卡和主板驱动有问题,是你驱动安装错误的问题。

1、你到他的网站上下载驱动,不要用其他的驱动。
2、先安装主板驱动,再装声、网卡驱动

网友:
建议LZ重装个专业版的系统,有主板驱动的话周年状就应该没问题了!
驱动不兼容会造成很多乱七八糟的现象!

网友:
不要忘了还有可能是I\O问题哦

网友:
驱动我换过,都没有问题,我一直都是使用的这个,系统还是我经常使用的,一直都很稳定

还有个奇怪现象,就是,我把声卡和网卡都关了,CPU使用率就正常了,但是我插一个PCI网卡,CPU使用率就是70%左右,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驱动问题,4楼说的I/O有问题,楼主不妨一试:
PS:这种垃圾主板很多配那种没有铁盖的速龙3000+,此类CPU多为 "工程测试版"或者"移动版",问题多多,再不行你换个CPU试试,或许有收获

网友:
我把IO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效果,不知道SB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同意6楼的
多试试看呀

网友:
bios电池漏夜我到是头回听说,难道现在的电池也偷工减料,学习了。

网友:
觉得不是软件问题,以前也修到过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我见过USB不能用,,,插PCIUSB卡CPU用55,,,确诊南桥问题

网友:
觉得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但是我仔细发现,当我在BIOS里面把网卡关了, 声卡就可以用但是CPU使用率还是很高,把声卡关了,网卡就可以用但是CPU使用率还是很高,但是两个都开,就不能进系统  但是进安全模式就很正常

请各位朋友给点 意见,帮帮小弟

看看BIOS里的设置,中断号,是不是网卡有声卡有冲突。也可以在BIOS里屏掉网卡,加一个独立网卡。

网友:
用最新的软件杀杀毒,前几天我上过一次当了。朋友的机中毒了,重新安装系统后,CPU使用率还是80%以上,后来我让他把硬盘拆过来,挂在我的机子上,我想不进它的分区就直接格式化,那知道一开机就弹出来多个窗口,CPU使用率也达到80%了。后来使用瑞星杀毒软件搞定了。

网友:
可能是两个芯片枪一个中断造成的问题,改下中断试试!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我这里有很多是板载的网卡被雷打坏的,可能伤及南桥,都是这个现象。

网友:
依我看,还是先软后硬吧,建议把全盘都格了,重装...........

网友:
先在BIOS里换成默认设置,再把网卡、声卡都关掉,然后重装系统,再一个一个的启用,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