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供电管非常烫手正不正常?

楼主(2007-08-31):
ASUS P4P800S-SE是848的板.AGP右边的供电管换过,换过后能正常使用.但手指触摸烫得手痛.是否算正常的.此供电管用是小管,型号是APM3055L,可不可以换成大管子的CEB6030L?
使用

网友:
3055是主板上最小的管了~
找个大小一样 功率大一些就可以~
你现在供电管烫手怀疑北桥短路了~
你打一下VAGP的阻值 如果小于60 一般北桥就OVER了~

网友:
我觉得你那种情况有点难度,有可能有什么电阻或电容有短路或漏电问题啊都可能造成你那样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测下北桥直

网友:
知了,谢谢指点,

网友(2008-04-30):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也怀疑是桥的问题,可是不知道从哪几个地方确定这个想法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