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用3D死机或重启?(已经修复故障,原来与硬件没关)

楼主(2007-08-31):
显卡是翔升ATI9200显卡64M128BIT,平常应用如上网/看片/作图等长时间(数小时)使用都没问题,但是一进入3D游戏,如CS等或进行3DMARK01测试都只是一见到画面(或跑了一秒)就黑屏死机或重启,有时候会蓝屏,显示的英文意思是侦测到一个严重的错误等,换过N个驱动,依然如故,(换过显卡,证明主板完好)看来是硬件有问题了,电容没爆等,不知是什么问题?供电问题?
还有显卡的供电管是用的3055,可以用55N03或10N03代换吗?

网友:
可以尝试着先把电容换一遍然后再跑3D。也有可能是GPU不良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前些天遇见一批大约30块网吧的,都是直接换的电容,如果还不好就加焊一下GPU,到现在为止返修的3块,其他的都没问题。马上就一个月了。

网友:
55N03 55A 30V

10N03 10A 30V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兄弟,刚把主供电的3055换了个55N03,发现原来的3055有点问题,两只脚几乎短路,以为搞好了,但是一运行3D还是死机重启,估计是电容还有问题,不过有好几个电容,不知换哪个先呢:
还是铝壳贴片的,好难焊 ,用风枪吧,容易把固定的胶座搞坏,不用吧,用铬铁又难操作,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兄弟,刚把主供电的3055换了个55N03,发现原来的3055有点问题,两只脚几乎短路,以为搞好了,但是一运行3D还是死机重启,估计是电容还有问题,不过有好几个电容,不知换哪个先呢:
还是铝壳贴片的,好难焊 , ...

我的显卡和你一样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3834,不知是否GPU坏了,我那电容跟你说的一样,换也真麻烦,现在都不知咋搞

网友:
楼上的XD,你的是1900呀,好卡!
我的是9200,老卡,昨天费了了九牛二虎之力(暴力拆那个铝壳电容,板都拆坏几个引线),换了5个电容,好一点,可以跑一下了3D01还差几个场面,但还是死机重起,看来不仅仅是电容的问题,但也与电源有点关系,今天再想想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今晚再次开机验机,主供电管电容都换了,而且全部是名厂电容,供电管又加大功率55N03换3055,怎么都还不行呢,试下玩CS,用软件加速,可以玩几个钟都没事,一用3D加速,就死机,几个钟玩游戏都没事,供电应该没问题吧,看来是有点软件问题!再上网找下资料,原来这翔升张卡有玩3D死机黑屏历史,于是下载一个翔升最新BIOS刷下,开机,跑3D与玩3D游戏,完全没问题了!
搞了半天原来是BIOS的问题,晕,还换了这么多零件!
看来那句,先软后硬说得一点都没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