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为什么会引起的主板启动慢

楼主(2007-08-31):
今日接修一台LENOVO小主机,症状是按下开关后主板要三分钟左右才能开始跑码,跑码前RESET灯一直常亮,换电源即正常,而且一旦正常开机后再重启,主板能正常的跑码.
测不跑码时电源输出各路电压均正常,至此本人非常疑惑,是什么原因导致开机主板不跑码?
此电源为台达OEM的异形电源,难得找到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
拆开电源发现有不少电容鼓起,换过之后症状依旧,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