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通病维修笔记

楼主(2007-08-31):
液晶通病维修笔记:

1 三星720N开机显示非最佳显示模式,看不到其他图象.像这种情况一般是驱动板上的MCU有问题或数据丢失.更换MCU换重写数据均可.三星有152X 153V 510N 710N 710V 713N 720N 等型号都有这个问题.这是三星的通病.呵呵.

2 BENQ 开机能显示一下图象立马黑屏或开机有电源灯亮黑屏.一般是高压板坏了,高压板上烧坏了三极管C5707和场效应管 9024  保险丝 等零件,只要把坏零件逐一更换.一般都能修好.这是明基17"的液晶显示器通病 15"的液晶显示器通病是高压板虚焊比较多.

3 清华同方(AOC代工的)17的液晶显示器通病是MCU/或EPROM数据丢失或坏,现象是 菜单乱码.有时还会伴有偏色什么的问题.更换MCU/EPROM或重写数据

4 七喜液晶显示器的通病和清华同方的差不多  ,解决方法也一样.

5 三星14\15寸液晶屏  接口IC用LXD91810 或LXD91811的这个IC换的比较多.出现故障时,不定期的白屏或黑屏 更换该IC 故障排除 .而且这2个IC可以直接互换.遇到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5 三星14\15寸液晶屏  接口IC用LXD91810 或LXD91811的这个IC换的比较多.出现故障时,不定期的白屏或黑屏 更换该IC 故障排除 .而且这2个IC可以直接互换.遇到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第一第二项我亲自见过,1:三星的提示正确分辨率1280×1024对话框,但是另一台电脑图象就正常,怪了。第二个BENQ换完元件,判断为包坏,没法,换了高压板立马就好

网友:
补充一点明基的:高压板处的变压器容易虚焊,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可能你换上去的东西用个两天左右又会烧坏

网友(2007-10-10):
上次有一明基 15的液晶.是掉电后开机.红灯亮.屏不显,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拿去修.看他开机.后面就不让看了
我自己拆过.里面没有烧元件的痕迹....
那维修的人好像没做什么.就说数据乱了...搞了一个80块....不解中......也没看到他在烧写....

网友:
不怕不会,就怕不思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