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不过内存代码以及解决方法

楼主(2007-08-31):
本人根据自已的维修经验和参考大众的维修心得总结如下:
常见不过内存代码:
C1 C3 C5 C6 05 06 A7 A8 D3 D4 D5 D6 D8 EE
常见亮机代码:
OB 26 2A(华擎)13(V星) 4E 6F 7F 85 96 32 42 52
解决方案:
{不好意思有客户来了,过一会儿我补上}

网友:
补充:常见不过内存代码以及解决方法

一、排除接触不良现象,可用摄子刮DIMM槽内的金手指
二、查内存工作条件:2。5和1。5V供电,DDR内存的供电场管容易损坏、工作不良,导致无供电或偏低。出现不过内存或蓝屏死机。ASUS AND ASROCK供电部分的4500M八脚场管易坏,是通病,技嘉GA-8IR533常坏9916H场管和其右侧的二极管
三、刷BIOS
四、换I/O,有的I/O有地址译码功能
五、370主板CPU接口附近560排阴和DDR内存的负载排阻,常见330 470会虚焊、氧化、接角不良,可加焊
六、时钟芯片老化,频繁率偏移,
七、南北桥虚、BGA封装的CPU座虚,如a7代码、CPU座内接触不良,可拆座子用洗板水或酒精清洗(完)
还望大家多指教和补充
暂到此

网友:
很少遇到点亮还内存不过的
一般点亮出现内存故障我利用排除发

网友:
谢各位欣裳

望各位多多支持,多多提出想法

网友:
好贴,归纳的比较全面

网友:
那叫系统总线电压和时钟等

网友:
我也在看

如果有感想一定发出耿

网友:
BIOS有问题也会引起内存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