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GX270主板故障

楼主(2007-08-31):
Dell Optiplex GX270主板断电后10多分钟以上,再供电开机总会死机,死机后再开机,这样重复N次后就能正常使用.现在是重复开机次数要越来越多,换一块同样的主板后就没有这种故障,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问题?
主板故障

网友:
先用替换法确定是否主板问题。
如是主板可看看 触发电路、开机电路,等等。一步步来。

网友:
如果确定是板的事了。我感觉供电方面的问题比较大。在有楼主看下死机的时候主板有没有非常热的地方?

网友(2007-11-21):
问题解决
把鼓包电容全部更换后,问题解决,谢谢楼上2位

网友:
还是建议买本论坛出的书!
里面维修方法什么都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