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电源问题

楼主(2007-08-31):
我的长城250W电源只要一接通市电就自动工作(不短接绿色、黑色就供电),工作中各路电压输出正常,请各位老师指点下这是那里引起的

网友:
估计绿线有低阻存在,看是什么元件造成。

网友:
按你说的意思,是没插在主板上,单单是电源,一插电就自动工作???
我说个简单的案例:你先看看绿线和黑线有没有短路吧。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弄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拆开电源的板子出来一看,一个不大不小的地龟虫粘在电路板下面呢

网友:
5vsb的整流二极管短路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不过这种情况下PG为低电平的.

网友:
谢谢LS两位,就是没接主板也没短接绿黑线就自己通电。

2楼说的低阻现象我只有在查查看,请教2楼老师绿线阻质一般为多少

基本可以排除短路情况,也谢谢3楼解答。

如果有其他原因也请大家说说

网友:
可以沿绿线查相关元件。现在绿线有多大的电阻,有200欧许多正常的电源就能启动。

网友:
PG大楷在5V多点,,(刚才测了下有点记不清了)

现在绿线有多大的电阻,我马上去查查,,有问题再来请教,,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只要知道电源开机的原理:绿线电压被拉低
就应该有维修LZ的电源的思路啦

网友:
下午发帖子询问各位老师后静下心来仔细检测,跑线路查元件,忙乎了半天,还是插电就通电,,,无语中。。。。

刚才老婆喊吃饭无意撞下桌子,正在检测中的电源狠狠掉到地下的摔了,结果。。。好了,,晕。。。到现在也不知道是那里原因。。。

网友:
估计是哪碰到短路了,摔开了

网友:
一个不大不小的地龟虫粘在电路板下面呢------------上面的人说的。

网友:
没有去研究过电源!
应该是电路后面有个芯片坏了!

网友(2008-05-10):
电源绿线电压低于3V

ATX电源,短接风扇能转,但开机不到半分钟就自动关机,绿线为2.6V,紫线为5V,请问我应该从哪里下手,有6个是清一色的问题,而且风扇都坏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下回修也这么干!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