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创1509 无电压输出

楼主(2007-08-31):
同创1509显示器,电源厚膜为STR F6524,   本机刚开机瞬间指示灯亮一下,随后没反应,经断开185v行负载,接假负载试机,故障一样,怀疑是电压高引起保护,但查遍了电源也没发现问题(F6524没配件没换),故障时开关电源次级无电压输出,初级STRF6524的   1:    0v
2:   0v       3:    300v       4:  12.5-----14.5v波动,
现在的问题是故障时:电源无电压输出,是不是STR F6524  有自锁或记忆功能啊,(拔了电源重插上,开机瞬间指示灯亮一下,随后没反应)

网友:
我找了个电路图,你看看修:

网友A:
我曾经在1年多前遇到过相似的故障,记不清楚是什么机型了。那是由于行电路工作不正常,没有行脉冲反馈到电源从而使电源保护了。当时也是费了很多的时间。

网友:
这应该是个电视图纸,和显示器电源不一样,不过可参考下F652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在1年多前遇到过相似的故障,记不清楚是什么机型了。那是由于行电路工作不正常,没有行脉冲反馈到电源从而使电源保护了。当时也是费了很多的时间。

这么说那行电源不能断开了,好的,等下我查下.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再次问下:STRF6524  的1脚电压大于多少伏保护电路工作,4脚电压要多少伏,IC 才能工作,现在该机的1脚量得是0.47v不变,4脚是13v不变.弄不明白的是,假负载每次按下开关微亮下就只有17v的电压(晚上和上午量的有些变化)

我把1脚用电位器接地,把电压调到0v,也无电压输出,看来不是保护了,说不定是IC不良,明天找到零件再说.

网友:
该机还没搞好啊,是高压独立的,电源没问题,行扫描查遍了查到行推动C200 B-E击穿,换了还一样,把行管B极悬空后,有高压,电源输出正常,焊上B极,开机指示灯闪下就没了,今天修火了,把光藕断开,通电也没事,和原故障现象一样,难啊?没头绪了

网友(2008-04-13):
大家好呀 :  我在维修一台 同创  1509的显示器
    他的输出电压老是不稳定  请问各位高手 是那里的原因哦
指示灯亮   无光栅   还有 哪位有图纸没?
  本人十分感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