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31):
有几台AOC C996+19寸显示器,行调到最宽只有显示屏的3/4宽,小弟行部份查完了也没查到是什么原因,那位高手能说明一下那里有问题...
显示器

网友:
行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S校整电路?

网友:
行宽电路中的小三极管或者是电阻变值了。 我曾遇到过的,你查一下。

网友:
行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和逆程电容是否容量变小。在原逆程电容上并个2N/16000V的试试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SIZE电路有问题 或是电阻变质。S枕效电路有问题

网友:
行幅不足,先查一查逆程电容吧,另外AOC的显示器用过一段时间后,虚焊很严重,也有可能引起故障

网友:
我推荐去查电路中的元件是不是变值,显示器中的行幅和电视中的是不一样的.它的大小对行幅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作用.因为同样的容量在不同的分辨率下同样能达到满幅的.并且在不同的分辨率下满幅时你同样可以用面板上的按钮让幅度更宽.所以和行逆程电容关系不是太大.
建议去查高压电路,注意亮度对比度是不是正常.来判断吧

网友:
效正电路的问题,仔细查一下

网友:
19AOC的机器有通病的,通常是CS电路那烧坏,,,你拆出来看看就可能知道了..有些S效正电路的那个继电器也会打火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