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坏导致打印机打乱码问题!

楼主(2007-08-31):
一客户抱着主机和打印机过来..说这打印机在这主板上打乱码..在别的机子上就没事..经我测试确是如此!...主机的系统我重装了..除主板外的硬件都换了..还是一样!结果拆出来修主板..发现打印口阻值都正常
.只好把IO换了还是不行..相连的排阻都换了.还是不行!会是哪里的事啊???
乱码问题

网友:
从简单出发
数据传输有没有问题!
并口电缆虚焊或者接口电路、芯片发生故障,会使数据在传输中发生丢失!

网友:
打印口的接地电容都 拆了没有哇

网友:
电容 特别是排容损坏的可能性大,I/0损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设置一下COMS看看
我见过
一个
是刻字机不能认
以为是主板的事
最后设置COMS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一步一步排除!
重点看看那些贴片电容!@

网友:
嗯..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BIOS资料我已经看过!没什么问题..我已经把电池拆下试也不行!还有关于驱动或是并口线的问题都已排除在外了....!我赞同有可能是排容的问题..不过机子已被客户拿走了..急着用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