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感黑了

楼主(2007-08-31):
主板的电感烧了,,,都已经黑了,,主板现在已经是不加电,,,是在CPU旁边的那个....是什么引起的呢,,,应该怎么来修呢,,还有没有得修了呀,,,请高手们指点一二..在此谢过了..

网友:
先把电感换了再说!

网友:
先确定CPU坏了吗,把主板明显坏的东西都换了,

网友:
把明显烧的换了。
你能烧了电感真是强的

网友:
我也在想呢,,,一个铜做的怎么会烧呢,,,,对了,,电感的型号是怎么分的啊

网友:
铜丝可能没有烧掉,绝缘材料可能会烧掉。

网友:
我遇到的更强悍,GA的主板,4相供电,其中一项完全烧得面目全非,电感是那种很小的线圈.我翻了一大堆废旧主板都找不到.后来直接去掉那相供电使用,4相变3相了

网友:
你连旁边元件的名称,都叫不出来.

还是拿去给专业人员修,否则越搞越麻烦

网友:
电感的型号怎么区分呢,,,整个都变黑了,,,这一般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张先生,,,你的意思是绝缘材料烧了,,,可还可不可以用了,,现在是不能加电了,,,和电感烧坏有直接原因吗???

网友:
美达的板子爱出现电感烧糊的情况,同时还不CPU供电管烧坏了通常把电感和供电管更换了就OK

网友:
我以前也见过一个电感烧了的,不过比较少

网友:
晕这电流得多大啊
场效应管也危险了
先换一下有烧的痕迹
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