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开机显示画面就消失??《已修复》

楼主(2007-08-31):
大家好!

     请教今天接台联想19液晶,故障出现开机接主机图像显示不到一分钟马上消失,电源指示灯亮,在关掉电源开显示器还是同样的故障!

觉得是高压条的问题,就是还没有查有没有过保.所以还没有撒开机!!!!
   先请教各位老师!!!!!!小弟不慎感谢

网友:
这还不一定是高压问题啊.我想你得先拆机,测量了电源部分的输出电压再说下一步的事.

网友:
电压都正常,一路输出15V 一路输出5V 到主板,15V同时到高压板的3055中间脚,电源板和高压板在一体

网友:
我觉得还是查查驱动板,还有最好拍张图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已修好了!!!是高压板的问题!!!!我拆开看有两个3055我对它的印象不怎么好,所以干脆换掉OK

网友:
呵呵,不错,吗,又黑了人家、多少钱啊,学西了,不错

网友:
联想19的我修过2台 故障相同,和这类似 都是无规律灯管灭.

是供电的电感线圈虚焊.

网友:
3055在板子上我也不怎么喜欢用的,喜欢换掉,

网友:
3055的板子就是毛病多。

网友:
是啊!上次给人家换过主板还是南桥旁边3055换了好没几天又来了,后来干脆换成别的就不来了!!!19的是单位的黑了别人400多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高压板上的所有电感线圈都从焊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