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奥美嘉 845主板 疑难病症 求助

楼主(2007-08-31):
该主板 为845PE  确定  CPU 内存 显卡 电源 无问题

故障现象为 偶尔1%的几率可以点亮 点亮后工作正常 正常关机后 只要不拔掉电源 就一直没有问题

可以反复开机

只要 一拔掉电源 再开机就 无反应了(不通电)    偶尔亮的话 就如上面说的一切正常

开机无反应的时候(不通电) 短路绿线和地    测量 SB NB供电正常 内存显卡供电正常  上假负载 CPU供电也正常

诊断卡 显示 FFFF  复位灯常亮    IO为W83627HF-AW已经更换

现在不知如何 进行了  求大家帮助!

网友:
夜雨的8大条件你都查了吗

网友:
呵呵 ,可以告诉一下 哪八大条件吗

看看我有漏查的没有

网友:
我怀疑5VSB或CMOS漏电
奥美嘉 845主板南桥喜欢空焊

网友:
1.测量ATX电源座有无短路~
2.测量主板各核心供电点有无短路~
3.测量主板SB电压测试点有无短路~
4.接ATX电源测量有无SB电压(SB5V SB3.3 .....)
5.测量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6.测量跳线电压是否正常
7.测量晶振是否正常起振
8.测量触发排针电压是否正常

除了第七项示波器还没有到  没有看波形 其他的都正常 (两外晶振两脚有压降)

强制出发为 FFFF 测量结果上面已经发了

网友:
我修到过类似的板子。
只要插电源能点亮,拔了再插要看运气。
以前修的那块板是板上的3.3Vsb存在微短的现象(就是测二极体值比正常的小而比短路的大),最后发现网卡芯片烫。拆了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看测下网卡3.3Vsb的二极体值

网友:
谢谢 LS  该主板不集成网卡  3,3V   刚刚测量了一下

和正常主板对比了  基本相同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