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海景648主板老死机

楼主(2007-08-31):
我遇到一个648主板,开始老报内存错误,于是重插内存,内存不报警了,重装系统到最后安装硬件的时候死机,重开机报显卡错误,现在是有时候报c1,有时候报c8有时候报40,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试试刷刷BIOS看看!!!!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引起,加焊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坏了
也有可能是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加焊一下CPU旁边的那些电阻可能是有虚焊的!

网友:
谢谢各位

谢谢啊,我再试试,内存和显卡我都替换了,问题肯定是主板的事情了,如果不插硬盘诊断卡一般显示正常,加上硬盘就不行,硬盘没问题我试了,是不是主板供电不足啊?该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