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是修还是换

楼主(2007-09-01):
现在的液晶显示器质量也不是很好。有部分出了问题,好象换的东东比能修的东东还多。不知各位看法如何?。。。

网友:
赞成你的意见啊,一有问题我绝对赞成换的,感觉修好之后还是会有问题,

网友:
:L :L :L :L

网友:
便宜没好货。
不管是液晶还是CTR,或是别的配件,想要好货,请先对比一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同类型的产品价格。

网友:
我感觉换代用驱动板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那倒是不一定啊..有些问题还是能修好修好......代换是没有办法呀

网友:
能修则修实在不行换,要不光换板价格高不说,一点技术含量也没。

网友:
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有时候时间紧张,钱好说,那就换喽

网友:
集成度高了.可以维修的部件就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