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什麼是内存补位 ?

楼主(2007-09-01):
請教各位高手
什麼是内存补位 ? 要如何製作内存补位 ? 用原來的pcb 就可补位還是要換pcb ?
謝謝
PCB

网友:
补位内存就是把坏了几个数据位的内存颗粒用另一个刚好没坏这几个数据位的颗粒将它补全。比如有一个坏了1、3、5位的颗粒,这样就可以用坏了2、4、6位的颗粒来与它组成一对代替一个好的颗粒。 由于补位内存用的都是坏颗粒因此也被称为“假内存”。
补位内存有专用的补位板普通的PCB不能用。

网友:
謝謝 大雄 詳細的解說

网友:
有些很老的6片颗粒的是不是补位条?
一直没搞清楚6片的是怎么排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