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G硬盘COMS中认LRG.不认LBR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7-09-01):
一块40G硬盘,COMS中认成LRG ,,应该认成LBR格式,现在装不上系统,,(硬盘没问题)..主板哪里有问题?
硬盘

网友:
手动设置一下看,不行的话模块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设置跳线的问题吧
设置跳线的问题吧,看看跳线对吗

网友:
最好是换到其它主板上看一下,如果故障一样,是盘的问题,如果解决,是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换主板 再试
确定 是 主板 还是 硬盘

网友:
如果确定是硬盘问题,用DM清零就好

网友:
有可能是盘的跳线问题吧 我遇到过 把LRG手动改成LBR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过一例:
故障现象是正常使用重启后屏幕出现UNKOWN FLASH TYPE,能认到盘,但只能显示8G
重装系统没有作用,低格了也没有用。
故障原因硬盘数据线第一针陷下去了,还有硬盘跳线帽内部开路
解决方法
1更换数据线
2更换跳线帽
别小看这个问题,烦了我5天!当时真闹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