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 烧保险管

楼主(2007-09-01):
三星753DF 烧保险管
三星753DF 修好之后正常工作,测了一下午没有问题,一早晨供电开总闸的时候测显示器没有问题
在我一次,误操作把电源关差了,关成总电源了,在一供电的时候显示器不亮了~!
打开来看三星753DF  保险烧了 ,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儿,有什么大碍吗?
客户拿到家里会不会在出现这种情况呀~!

网友:
换延时保险

网友:
从烧的现象来判断。如果很黑的话就有可能有短路的,还是找到短路点。如果不黑只是中间烧了一点的话,有可能是外电压突然高了烧,这种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
先测试一下,桥块有没有击穿,IC有没有损坏?如果没有,换保险试一试,看能不能正常加电。如果能够正常加电,更换保险后面的缓启动电阻,可以再串接一下,或者换新的。保险如果在没有元件损坏的情况下损坏,往往是因为刚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太大造成的,需要限制此电流的大小,避免损坏桥块。同时此电流的大小与400V150UF或220UF的电容有关。
    如果经常烧电源开关管,注意一定要更换消尖峰电容。

网友:
从烧的现象来判断。如果很黑的话就有可能有短路的

网友:
三星很多就是只烧保险的,它原装的太小的,都只有2A,最好给它换个4A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