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X问题

楼主(2007-09-01):
这块主板一开始是北桥发热,把给北桥供电管换了好了,过几天就不行了,内存不过,可电压正常我用表笔拨了一下I/O内存电压就不正常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内存不过

网友:
虚焊或你操作不当烧坏元件。

网友:
完全同意二楼的看法!!!!!

网友:
北桥供电管是哪个?北桥可要几个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