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分驱不能使用了(好了)

楼主(2007-09-01):
有一块MAXTOX 80G的硬盘分为C:、 D:、 E:三个分驱,C:驱装的系统,有一天突然出现D驱打不开,双击打开时提示:无法访问D:\。磁盘结构损坏且无法读取。点右键在属性里看,已用空间0字节,可用空间0字节。现在应该如何处理?最好能保住里面的数据。谢谢!
[
]
硬盘

网友:
1.没有病毒吧!右击打开查看
2.是否隐藏
3.D盘高格式(
!

网友:
点右键打开也不行,与双击的提示相同。应该没有病毒,因为C:和E:是可以打开的呀。也没有隐藏,因为能看到盘符的。格了后我的数据就完蛋了。

网友:
分区表损坏 如果数据重要建议找专业人士维修~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应该就可以了!推荐easyrecovery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DBR的问题。如果是NTFS文件系统的话,还有可能是$MFT的问题。数据应该可以恢复!!

网友:
格式化D盘
用软件扫描,数据就会出来的

网友:
中病毒了,格式应变RAW了吧。格式化就好了(应把数据先搞出来)

网友:
搞好了,谢谢各位。是先格式化,后用软件恢复数据。

网友:
噢,长知识了,不错,以后我也会了.

网友:
有些装完系统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