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蓝屏,换电容后不加电

楼主(2007-09-01):
小弟今天接了一个联想的台式机就是特别象吸尘器的那一种!刚开始让我给做个系统!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可是等我开始做的时候怎么也做不进去!GHOST和完整安装的都试了!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也不行!看见有一个电容鼓包了~!330 25V的由于没有一样的就换了个330 50V的可是现在你要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插上那就不加点了!你要是只插开关和一个两个针的一个开关(具体不知道是什么,小弟刚学没多长时间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可以加点并且工作正常!希望个位能帮忙给分析一下!
硬盘

网友:
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也不行! ?
只插开关和一个两个针的一个开关 ?
没看懂 插针上面有英文提示的

网友:
是指什么位置上的跳线吧?

网友:
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也不行,还动本机的东西,不是这样的,既然换了主机也不行,就要换硬盘试

网友:
没看懂啊!~~~~~

网友:
大哥 50V的是显示器上的电容吧~
你还是找原值看看吧
还有就是看你的电容是不是换的时候把PCB板搞坏了 看看背板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兄弟啊,,,,我有块版也是这样,,,没换电容前都好用,,,换过电容后就加点不启动了,,,,,,你说的那个两针的开关是不是在机箱的背面啊,,,,,只接这个开关和电源开关就可以启机吗????

网友:
恩!对啊!就是那个在后面的接口面板上有个开关!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正常!在就雨夜大哥说的那个50V的那个电容!大哥只好将就了没办法啊我这条件 有限我跑遍了都没买上才拿50的代的!

网友:
PCB板看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联想主机,,背板上的红色开关,,连接主板跳线,,是早期用来预防CIH病毒的,,,可能是锁BIOS用的...现在的机器已经没有那个开关了,,,但还没听说他会影响什么啊,,我一般都是将其拔掉的啊,

网友:
看看复位的针是不是短路了,我碰到过很多联想的机子复位的不插就行!!!!!!!!!!!

网友:
...............耐压够了,容量呢?

网友:
CMOs跳线有没有接,看看是不在接在了清空的位置上,,,,我遇到过,,给CMOS放电,,忘把跳线插回来,,结果不加电...

网友:
做系统蓝屏 没有测测硬盘有没有问题么?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至于其他的没看明白

网友:
杀IO吧。我修的板子好多都是杀IO搞定的。但其原理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猜那个开关可能是开机箱报警的那种
接了就能开机,不接啥都没用

网友:
那个开关是锁BIOS的,开了就不能BIOS,如果要刷BIOS要拨到关的位置,我一般都是不接的,无任何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不接不要紧,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我也在想是不是I/O,硬盘我大概检测了一下!前面的没有问题!所以才做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