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无法加电,电源风扇不转

楼主(2007-09-01):
短绿黑不加电,只有5V SB。 电源风扇不转,但在短绿黑的时候听到有咔嗒的声音,没有明显的烧坏现象。。

请高手支个招啊

网友:
你先测试一下电源次级的几组整流二极管有没有击穿的,通常都是他们的问题

网友:
主板短路或者电源坏!

网友:
找到问题了。。
原来是电感线圈坏了。。。

不过那个咔嗒声是哪发出来的啊?

网友(2007-10-18):
先测二级整流电路,再测供电管。

网友:
电感线圈会坏吗?好象电子报06年合订本有详细的ATX电源修理资料

网友A:
也是有疑问,电感线圈坏的概率太小了。
有的整流稳压电路是选继电器完成的,估计咔嗒声是继电器动作发出来的。
要我修,既然有5V,就从风扇开始。

网友:
电源修好了吗?

网友(2007-12-14):
怎样检测电源整流二极管有没有被击穿

怎样检测电源几组整流二极管有没有被击穿的     谢了

网友(2008-01-14):
关键测试点

脱机待机下,测试整流后的两个大滤波电容上应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ATX14脚(绿线,PS信号)应该有5V,LM339的13脚(PG)应该为0V,ATX紫色线上应该有+5V,其他各脚为0V。
短接绿、黑线启动电源后,ATX绿线就为0V,PG为5V,同时ATX其他各脚应有正常的电压输出。继续测量7500或494的第12脚供电脚应12V--20V的直流供电,第14脚应有从内部输出的5V,第4脚(死区,保护脚)正常时为0V,第8脚、第11脚应有1.5--2V的的驱动电压输出。哪一点电压不对,查其相关电路,即可找出故障元件。
长城系统电源维修关键测试点(目前常用的是UPC、TL494或KA7500,它们可能互换):
1、KA7500B第12脚(供电脚):正常数据: +12V-+20V左右,少数机器26V也属正常.
2、LM339N第3脚(PG输出脚):  正常数据:5V
3、KA7500B第8、11脚(半桥驱动输出):正常数据:+2V左右,是驱动半桥电路,将300V电压进行功率变换的。
4、KA7500B第4脚(保护脚):正常数据:0V,如为3V,说明电路处于保护状态,应该检查相关电路有无过流过压损坏的元件。
5、KA7500B第13、14、15脚(IC内部输出脚):内部输出5V.

网友:
副电源是好的  查主电源吧。。。。。。。。

网友(2008-02-25):
今天搞好一个也是有5VSB但是短绿线不加电的,测得12V对地,原来是开关管坏击穿半边,搞掉就好了。

网友(2008-04-26):
我的电源也有咔嗒声  不知是那里的原因    其他地方正常  能开机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有疑问,电感线圈坏的概率太小了。
有的整流稳压电路是选继电器完成的,估计咔嗒声是继电器动作发出来的。
要我修,既然有5V,就从风扇开始。

ATX电源有继电器吗?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长城300P4-PFC电源,看不到有什么烧焦痕迹,有5v的ps信号电压,无法启动,风扇也不转,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KA7500B第4脚(保护脚):正常数据:0V,如为3V,说明电路处于保护状态,现在就是3V电路处于保护状态,但目测看不到有什么元件烧坏, 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是菜鸟,寻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