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口的问题

楼主(2007-09-01):
我的一块815板,键盘鼠标口用是能用,就是按一下,要等三到五秒才动一下,请问是哪问题,键盘鼠标口的电压和对地阻值都正常,贴片电容我也去掉了

网友:
CMOS加载默认值,重装系统,检查硬盘是否坏.

网友:
都不用接硬盘的,进cmos也是一样,cmos也放过电

网友:
换下I/O或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1.接触不良,供电不足!
2.上接电阻损坏
3.I/O内部控制器工作不稳定

网友:
修好了么``什么毛病

网友:
看看 5V 及DATA  正常不   有的板子有排阻的  拆了试下

网友:
排容的问题大些,你试过了吗

网友:
只能换排阻不能拆了不上,排阻跟排容不是一个道理

网友:
看看 5V 及DATA 正常不 有的板子有排阻的 拆了试下

搞定了,是排阻,谢了,谢了,妈的,老师只说过是拆电容,排容,没想到排阻也可以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拆了没上,也好用啊,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后续会有哪些问题吗,

网友:
我这里有键盘鼠标接口的电路图,是在纸上不好传上去,排容是起保险作用一边是接地的可拆可不拆,但是排阻2端都有电压的怎么能拆啊

网友:
不可能吧,你看看你那排阻是不是阻值很小,如果小还差不多,那他就跟排容作用一样起保险作用,如果阻值大比如R472那就拆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