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板子短路故障请教

楼主(2007-09-01):
一块775的板子..有两个IO..型号一个为IT8211F.在板子的右下角..靠近CMOS电路....一个IO   IT8712F-A在板子的右上角...内存供电的上面....这板通电自动开机...并且诊断卡一直狂闪....内存供电有两个管子击穿了。..换上去后...又穿了.....测G级控制电压为4~5之间...有个不知名的16脚IC.是控制管子的..板子没坏前是用的好好的...到楼下吃了饭回来...板子已经不工作了...点PW开关无任何反映....重新插拔电源排插....自动上电...谁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两个IO???
没有遇到多
LZ有没有图片哦
发上来大家看一下

网友:
不会哦,怎么会2个IO哦,是不是温度控制芯片哦,我没遇到过2个的

网友:
可能是1394                  呢

网友:
不会有2个吧
另一个可能是时钟发生器
然后检查一下电源控制芯片

网友:
的确有2个i/o的板  我遇到过好多片~

网友:
没有见过双IO的.发个图片看看啊

网友:
双IO的.发个图片看看啊 我也要看看 LZ

网友:
有两个IO吗?两个BIOS我就见过 发来看看

网友A:
双I/O的有,ASUS 板上有好多都是双I/O 但是775上的很少见,你应该查CPU MOS 官 还有12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I/O的有,ASUS 板上有好多都是双I/O 但是775上的很少见,你应该查CPU MOS 官 还有12V电压 [/quote

我觉得也是应该这样查,不用管他几个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I/O的有,ASUS 板上有好多都是双I/O 但是775上的很少见,你应该查CPU MOS 官 还有12V电压

怎么没有见过
478的ASUS板有用两个IO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