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F708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9-01):
一台ACER型号F708,开机指示灯不亮,行管C极电压有59V,其它几组电压也正常,包我也换过了。现在不知如何查了,请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CPU有5V供电呀 我有点怀疑是CPU的问题。但不我知如何去肯定U挂了?

网友:
行管C极59V,说明二次都没有升压啊...,,我很怀疑有没有高压啊?要是没有高压你说那些都是废话啊...就看CPU有没有工作啊...哎,真是搞不清的,,说问题不说重点,,,不重要的说那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