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ASUS的845主板上CD的U就容易死机 CA的就很好``

楼主(2007-09-01):
CPU供电的管子温度超级高。。一会就死
不过上CA的U 管子温度虽然高 但是不死机```求解。。各供电都正常
cpu
cpu供电

网友:
考虑CPU和北桥供电

网友:
那两地方都正常 上CA的CPU就很稳定 不能上D

网友(2007-11-06):
可能是CPU供电问题或者总线类故障